[技术问答] 新塘003 全局变量声明编译出错

楼主(2020-02-02):
头文件里面声明了个全局变量,编译时提示此变量前面少了个分号(求解)?

网友A:
常规用法:全局在 .C  文中定义,头文件H只做声明

另外看看是不是用了  全角符号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文件的编码格式有问题。

网友B:
使用ANSI。英文半角。

网友C:
从error去看错误处。

楼主:
,在C文件里面定义一个变量,  在头文件里面申明为全局变量,  编译提示这个变量前面少了个(;),  追踪到头文件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D:
全部代码发来,应该是前面其他行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