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基于zigbee命令解释器实现

楼主(2020-02-02):
zigbee的参数比较多例如panid、channel等参数需要配置,第一种是通过在代码的配置文件里写好,第二种就是通过串口发送命令实现参数配置,类似玉AT指令。然后从网上参考了他人的例子,以及自己实际情况修改。上篇**是实现的是将串口数据提取出来保存到nv数据库。接下来实现命令方式。

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其作用是包含一个命令的信息
typedef struct {
                                char  const *cmd_name;//命令名称
                                char max_args;//最大参数数目
                                void (*handle)(void * cmd_arg);//命令回调函数
                                //char *help;//帮助信息(根据需要添加)
}cmd_list_struct;

再定义一个结构体,其作用是将接收到的命令解析出来存入的地方
typedef struct{
                                char processed_buf[CMD_BUF_LEN];//储存加工后的命令
                                uint8 cmd_arg[ARG_NUM];//保存命令的参数
}cmd_analyze_struct;

结构体定义
cmd_list_struct cmd_list[]={
               {"panid",0,Panid_get},
                {"cpanid",1,Panid_changle},
                {"channel",0,Channel_get},
                {"cchannel",1,Channel_changel},
               {"rset",0,rset},
};

cmd_analyze_struct cmd_analyze;
char cmd_arg_analyze(char *rec_buf,int len);//将接收到数据做处理,提取出命令及参数
void Cmd_Analyze(void);//匹配命令,如果是该命令,将调用其回调函数 void Panid_get(void *cmd_arg); void Panid_changle(void *cmd_arg); void Channel_get(void *cmd_arg); void Channel_changel(void *cmd_arg); void rset(void *cmd_arg);

楼主:
好,接下来是命令的分析
char cmd_arg_analyze(char *rec_buf, int len)
{
   char i;
   char blank_space_flag=0;    //空格标志
   char arg_num=0;             //参数数目
   char index[ARG_NUM];        //有效参数首个数字的数组索引
   char cunt=0;
   char cunt1=0;
    /*先做一遍分析,找出参数的数目,以及参数段的首个数字所在rec_buf数组中的下标*/
    for(i=0;i<len;i++)
    {
       if(rec_buf[i]==0x20)        //为空格
       {
           blank_space_flag=1;
           continue;
       }
        else if(rec_buf[i]==0x00 ||rec_buf[i]==0x21)   //结束符
       {
           blank_space_flag=0;
           break;
       }
       else
       {
           if(blank_space_flag==1)
           {

                if(arg_num < ARG_NUM)
                {
                  cmd_analyze.cmd_arg[cunt++] = rec_buf[i];//将参数提取出出来保存到结构体中
                }
                else
                {
                    return -1;      //参数个数太多
                }
           }
           if(blank_space_flag == 0)
          {
                cmd_analyze.processed_buf[cunt1++]=rec_buf[i+1];//将命令提取出来保存在结构体中
          }
       }
    }
          return arg_num;
}

楼主:
现在是实现命令的匹配

void Cmd_Analyze(void)
{
        char i;
                        for(i=0;i<sizeof(cmd_list)/sizeof(cmd_list[0]);i++)
                                {
                                        if(!strncmp(cmd_analyze.processed_buf,cmd_list.cmd_name,strlen(cmd_list.cmd_name)))
                                                {
                                                        cmd_list.handle((void *)cmd_analyze.cmd_arg);
                                        }
                        }
}

基本一个命令解释器就这样实现,摆脱if else

网友(2020-03-06):
如何由协调器向终端采集节点发送命令呢?

网友A:
zigbee读属性的命令也是由zcl相关的任务处理吗

网友B:
ZigBee模块的AT指令都一样吗?

网友C:
协议指令集和协议栈模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D:
zigbee的节点接收到指令后,怎么传

网友E:
Zigbee的Zstack2007如何软件复位?

网友F:
zigbee通过网关就可以实现云端互联互通。

网友G:
如何提高cc2530每条指令的执行速度?

网友H:
zigbee节点地址怎么确定?

网友I:
zigbee转串口设备协议栈的开发难度如何?

网友F:
在ZIGBEE中如何通过串口来设置节点的逻辑类型

网友:
ZigBee可以发广播命令吗?

网友A:
用什么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D:
zigbee中端点描述符具体功能?

网友B:
不知道ZigBee模块的AT指令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C:
如果有多个接收端,发送了几次?

网友I:
求高手讲解zigbee中的initNV( void )理解

网友H:
zigbee与xbee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G:
ZigBee中终端节点能向其他终端节点分发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