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 之外部flash OAD

楼主(2020-02-02):
0x01:准备
    1、 采用PC软件+CC2540 Dongle: 下载最新的BLE device monitor软件

         2、升级ble sdk 至2.2.1.8,

          3、升级IAR至V7.6及以上版本,我用的是V7.8版本。

楼主:
0x02:调试步骤:
  1) 打开bim_extflash.eww workspace

    路径:C:\ti\simplelink\ble_sdk_2_02_01_18\examples\util\bim_extflash\cc2640\iar\bim_extflash.eww

在打开的项目中选择 FlashOnly_LP,配置好extflash相关驱动, 然后rebuild all->download active application。将BIM烧到CC2640中。然后退出调试环境。此时BIM已经被烧写到了CC2640芯片中。

  2) 打开simple_peripheral.eww

    路径:C:\ti\simplelink\ble_sdk_2_02_01_18\examples\cc2650lp\simple_peripheral

在打开的项目中,点击CC2650lp_stack,然后rebuild all->download active application。将STACK烧到CC2640中。然后退出调试环境。此时STACK已经被烧写到了CC2640芯片中。

    然后点击CC2650lp_app, 选择“FlashOnly_OAD_ExtFlash” –> build->debug。将APP烧到CC2640中。然后退出调试环境。此时app已经被烧写到了CC2640芯片中。过程中需要配置extflash SPI相关驱动,确保extflash能正常读写。

3)准备一个要升级的OAD:

   找到这个simple_peripheral.c中的scanRspData。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设备的名字改掉,通过这个方式来知道我的目标文件是不是真的被烧进去了。并且将生成的hex重命名:simple_peripheral_cc2650lp_OAD_app.hex

4) 开始用BLE device Monitor去空中升级2640:

在设备连接状态下,选择File -> Program (OAD)

单击Browse, 选择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simple_peripheral_cc2650lp_OAD_app.hex

点击start,就开始发送数据了。

数据传输完成,设备自动重启,OAD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