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R2F BLE5.0 IAR导入Examples

楼主(2020-02-02):
IAR导入Examples
现象

对于SDK下面的部分Examples(drivers、sysbios、demos)并不能直接IAR打开,尽管看起来已经建立好工程,但还需要通过IAR的Examples导入工程。如果强制打开(请不要尝试),可能编译报错,提示找不到文件,或者其他错误。
例如对于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drivers\uartecho直接找到\tirtos\iar\uartecho.ewwIAR打开,编译提示: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drivers\uartecho\tirtos\iar\main_tirtos.c"

在Workspace窗口打开对应文件,直接提示该路径下不能找到文件。

危险:对应IAR以上路径Examples,如果已经用IAR打开,并且报错,接下来的Examples导入工程可能会报错,暂时解决办法只有重装SDK,或者手动拷贝文件到导入路径。

楼主:
解决

直接打开IAR,选择IAR->Tools->Configure Custom Argument Varibles->Global。确定当前没有生效(灰色无效,黄色表示有效)的全局配置。

提示 Enable Group/Disable Group 能够使能/禁止 以上环境变量集合。

导入SDK下面的配置文件,IAR->Tools->Configure Custom Argument Varibles->Global ->找到SDK tools/iar目录,导入*.custom_argvars

注意:对于cc2640r2_sdk_1_35_00_33版本,SIMPLELINK_CC13XX_CC26XX_SDK.custom_argvars,有误,建议直接下载我们修订后SIMPLELINK_CC13XX_CC26XX_SDK.custom_argvars(选中链接,另存为) cc13x0_sdk_1_40_00_10不存在此问题。

注意:更改以上环境变量,可能需要重启IAR生效。

楼主:
确定以上配置集合生效过后,打开 Help->Information Center->Integrated Solutions

楼主:
选择 Texas Instruments->Examples Project

楼主:
选择 浏览例程应用

楼主:
点击 需要导入到IAR的工程样例。

楼主:
选择是,然后再选择导入到IAR工程的保存路径,路径不要包含中文、空格等字符。

警告:选择保存工程路径一定不要包含中文和空格字符,否则接下来编译可能报错。

楼主:
至此,需要导入的Examples已经成功导入,在以上选择的保存路径中所有IAR相关的工程、资源文件已经全部复制过来,点击File->Save Wrokspace 后,可以变编译工程。

楼主:
Troubleshooting无法显示此页

按照以上步骤,点击 example applications 提示 无法显示此页。

楼主:
对于该页面的显示,通过环境变量$EXAMPLE_ROOT/Examples.html值确定。所以首先要确认EXAMPLE_ROOT变量已经生效。

如上图所示,尽管已经按照步骤Improt...了配置集合,但是并未使能,需要Enable Group到黄色。成功Enable Group过后(需要重启),同时可以浏览该环境变量值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tools/iar路径下是否存在Examples.html。文件。

注意:对应环境变量EXAMPLE_ROOT变更,需要重启IAR生效。

楼主:
Examples导入成功后,工程目录下没有资源文件
按照以上步骤导入Examples后,工程目录下仍然没有*.c,.h文件。打开工程.c仍然是报错。

对于cc2640r2_sdk_1_35_00_33版本,SIMPLELINK_CC13XX_CC26XX_SDK.custom_argvars,有误,建议直接下载我们修订后SIMPLELINK_CC13XX_CC26XX_SDK.custom_argvars(选中链接,另存为) cc13x0_sdk_1_40_00_10不存在此问题。

Error while running iarbuild.exe tirtos_builds_CC2640R2_LAUNCHXL_release.ewp Debug -log all
在每个Examples工程的ReadMe.html 已经详细告知,每个工程需要编译TI-RTOS SysBios,所以在编译Examples工程的时候会通过以下命令编译SysBios工程。

Performing Pre-Build Action
iarbuild.exe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kernel/tirtos/builds/CC2640R2_LAUNCHXL/release/iar/tirtos_builds_CC2640R2_LAUNCHXL_release.ewp Debug -log all
如果此过程编译报错,首先需要更改IAR 选项(Tools->Options->Messages->Show build messages->All)显示所有编译消息。

楼主:
编译以上Examples还是报错,提示找不到 sys_ctrl.h
显示全部信息后得到以下报错信息,sys_ctrl.h。对于该错误存在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SDK版本。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kernel\tirtos\packages\ti\sysbios\family\arm\cc26xx\Boot.c",42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ti/devices/cc26x0/driverlib/sys_ctrl.h"

需要找到tirtos_builds_CC2640R2_LAUNCHXL_release.eww工程打开,更改DDEVICE_FAMILY(Project->Options->C/C++->Extra Options)值到cc26x0到cc26x0r2。

提示:tirtos_builds_CC2640R2_LAUNCHXL_release.eww在SDK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kernel\tirtos\builds\CC2640R2_LAUNCHXL\release\iar 路径。

楼主:
[Su007]: Unable to open the command file kernel/tirtos/builds/CC2640R2_LAUNCHXL/release/iar/linker.cmd"
[Su007]: Unable to open the command file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35_00_33/kernel/tirtos/builds/CC2640R2_LAUNCHXL/release/iar/linker.cmd
此问题解决过程同编译以上Examples还是报错,提示找不到 sys_ctrl.h一致。均需要更改更改DDEVICE_FAMILY(Project->Options->C/C++->Extra Options)值到cc26x0到cc26x0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