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R2f 看门狗

楼主(2020-02-02):
在TI的官方例程中就有看门狗的用法,例如: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2_40_00_32\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drivers\watchdog

这是我的SDK目录下的看门狗工程,

因为官方已经封装好了代码,所以在我们使用 看门狗的时候,直接调用即可,

头文件

#include <ti/drivers/Watchdog.h>

函数

    Watchdog_init();

    /* Open a Watchdog driver instance */
    Watchdog_Params_init(&params);
    params.callbackFxn = (Watchdog_Callback) watchdogCallback;
    params.debugStallMode = Watchdog_DEBUG_STALL_ON;
    params.resetMode = Watchdog_RESET_ON;

    watchdogHandle = Watchdog_open(Board_WATCHDOG0, &params);
    if (watchdogHandle == NULL) {
        /* Error opening Watchdog */
        while (1) {}
    }

还需要一个看门狗回调函数

void watchdogCallback(uintptr_t watchdogHandle)
{
    /*
     * If the Watchdog Non-Maskable Interrupt (NMI) is called,
     * loop until the device resets. Some devices will invoke
     * this callback upon watchdog expiration while others will
     * reset. See the device specific watchdog driver documentation
     * for y**ice.
     */
    while (1) {}
}

以上函数就开启了看门狗,使用:

Watchdog_clear(watchdogHandle);

清楚看门狗计数器,这种模式下的看门狗是重启的,

例如说:想让看门狗报警十次再重启设备,可以修改参数

params.resetMode = Watchdog_RESET_ON;

typedef enum Watchdog_ResetMode_ {
    Watchdog_RESET_OFF, /*!< Timeouts generate interrupts only */
    Watchdog_RESET_ON   /*!< Generates reset after timeout */
} Watchdog_ResetMode;

修改成

params.resetMode = Watchdog_RESET_OFF;

则看门狗就成中断函数,然后在看门狗回调函数里面加上

    Watchdog_init();
    /* Create and enable a Watchdog with resets disabled */
    Watchdog_Params_init(&params);
    params.callbackFxn = (Watchdog_Callback)watchdogCallback;
    params.resetMode = Watchdog_RESET_OFF;
    watchdogHandle = Watchdog_open(Board_WATCHDOG0, &params);

//---------------看门狗回调---------------

void watchdogCallback(uintptr_t unused)
{

    /* Clear watchdog interrupt flag */
    Watchdog_clear(watchdogHandle);

    static int WDT_flag = 0;
    if(WDT_flag++ > 10){
        SystemReset();//重启函数
    }
    /* Insert timeout handling code here. */
}

网友(2020-03-06):
蓝牙模块可以用来传输音频文件吗?

网友A:
CC2640是TI可以支持BT4.1及以上的协议栈

网友B:
看门狗怎么配置呢

网友C:
cc2650支持多个标准

网友D:
cc2640支持蓝牙BLE4.1协议。

网友E:
在烧写CC2640的时候,需要把MAC地址任意修改,可以吗

网友F:
如何CC2640修改广播的名字

网友G:
这个还需要喂狗吗

网友H:
支持蓝牙5.0还是支持4.2

网友F:
应该选哪个协议栈

网友:
CC2541是一款针对 低能耗以及私有 2.4-GHz 应用的功率优化的真正片载系统 (SoC) 解决方案

网友E:
如何使用cc2640来做ibeacon?

网友A:
也是业界唯一以ARM Cortex-M3+M0+16bit协处理器为核心架构的SOC芯片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C:
支持蓝牙BLE4.1协议?

网友I:
CC2640R2f 学习一下。

网友H:
cc2640r2f是否可以升级协议栈?

网友G:
不能使用定时器喂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