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备用不间断电源怎么实现

楼主:
各位老师:现在有个使用场景是给3KW逆变器供电。平常是AC220V经一个大功率整流器整流为DC54V后给逆变器输入供电。现在考虑外部AC220V会有断电的因素。因此要加一个电池。平时由整流器通过一个充电模块给48V锂电池组充电。当外部断电时,由电池输出给逆变器供电。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系统用啥方案来实现。电路部分方案咋实现?
要求:(1)整流器输出正常时,由整流器对负载逆变器供电;同时整流器负责给电池的充电模块供电,给电池充电。
(2)整流器电压低或者断电,由电池组对负载逆变器供电。
(3)系统要考虑安全性,散热性。不允许使用接触器等大功率电气元件。

网友A(2020-02-02):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0

网友B:
这个使用在线式ups电源

网友C:
这个我们以前做智能水表有类似设计,外部供电和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简单来说就是外部供电直通负载输入,蓄电池通过半导体二极管单向通负载流入。当然楼上的方案更可靠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79.12c86eb2sw1vfz&id=39100069370&ns=1&abbucket=0

T叔,感谢链接支持。我这个是在物流车上使用的,负载电流大。需要定向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以前做智能水表有类似设计,外部供电和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简单来说就是外部供电直通负载输入,蓄电 ...

你好。你说的方案在你那个应用是可行的。请问你那个电池在线充电吗?我这个需要在线充电。同时电池对外提供的负载电流会比较大,将近80A。如果用常规的二极管,会发热。散热处理是个难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方案在你那个应用是可行的。请问你那个电池在线充电吗?我这个需要在线充电。同时电池对外提 ...

不需要在线充电的。80A用常规二极管方案肯定不行的,建议多往汽车动力电池管理方面找一下资料。

网友D:
用MOS管加DC54V断电检测即可,断电瞬间由MOS内置二极管提供电流,检测到DC54V断电后MOS导通,把二极管短路;DC54V也要加MOS开关电路,断电后重新来电后不能立即启动,检测到电池侧MOS管关闭后才开启

楼主(点评):
MOS驱动有啥好的方案吗。推荐一下。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烤基本功,看器件熟练使用不;如果要具体电路,那是需要时间去落实,要报酬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老铁太现实了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没有现成的方案,大致办法已经告知你,具体需要你去落实;我做的话,得去选器件,测试,实验,这都需要成本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在线充电的。80A用常规二极管方案肯定不行的,建议多往汽车动力电池管理方面找一下资料。 ...

有理。

网友E:
大功率PMOS管,几个并联,漏极接电池正极,源极接逆变器正极,PMOS类似一个带寄生二极管的开关。
当有市电,开关断开,市电供电,当市电突然消失,或者市电整流电压瞬间过低,二极管可以提供瞬间供电,不至于掉电。
当市电没有,PMOS开关合上,寄生二极管不起作用,导通内阻很小,发热很小。

网友F:
前面还有整流器,那电池模块直接并联在负载不行么,市电停电时整流器的晶体管不会让电池电流反灌市电吧?(新手见解,有误还望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前面还有整流器,那电池模块直接并联在负载不行么,市电停电时整流器的晶体管不会让电池电流反灌市电吧?( ...

手滑发了两次,,,找不到删除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