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R2F学习笔记——SPI接口使用

楼主(2020-02-02):
一、硬件连接

修改引脚配置: 例如 SDK2.4 multi_role工程 Startup目录下 board.c 跳转到 cc2640r2em_board.c

#if defined(CC2640R2DK_CXS) || defined (CC2640R2DK_4XS) \
      || defined (CC2640R2DK_5XD) ||  defined (CC2640R2DK_7ID)
    #include "./cc2640r2em/cc2640r2em_board.c"

芯片为5x5时,跳转 CC2640R2DK_5XD.c
芯片为7x7时,跳转 CC2640R2DK_7ID.c

#elif defined(CC2640R2DK_5XD)
    #include "../../boards/CC2640R2DK_5XD/Board.h"
    #include "../../boards/CC2640R2DK_5XD/CC2640R2DK_5XD.c"
#elif defined(CC2640R2DK_7ID)
    #include "../../boards/CC2640R2DK_7ID/Board.h"
    #include "../../boards/CC2640R2DK_7ID/CC2640R2DK_7ID.c"

找到 SPI 结构体

/*
*  =============================== SPI DMA ===============================
*/
#include <ti/drivers/SPI.h>
#include <ti/drivers/spi/SPICC26XXDMA.h>

SPICC26XXDMA_Object spiCC26XXDMAObjects[CC2640R2DK_5XD_SPICOUNT];

const SPICC26XXDMA_HWAttrsV1 spiCC26XXDMAHWAttrs[CC2640R2DK_5XD_SPICOUNT] = {
    {
        .baseAddr           = SSI0_BASE,
        .intNum             = INT_SSI0_COMB,
        .intPriority        = ~0,
        .swiPriority        = 0,
        .powerMngrId        = PowerCC26XX_PERIPH_SSI0,
        .defaultTxBufValue  = 0,
        .rxChannelBitMask   = 1<<UDMA_CHAN_SSI0_RX,
        .txChannelBitMask   = 1<<UDMA_CHAN_SSI0_TX,
        .mosiPin            = CC2640R2DK_5XD_SPI0_MOSI,
        .misoPin            = CC2640R2DK_5XD_SPI0_MISO,
        .clkPin             = CC2640R2DK_5XD_SPI0_CLK,
        .csnPin             = CC2640R2DK_5XD_SPI0_CSN
    }
};

跳转修改宏 CC2640R2DK_5XD_SPI0_MOSI、CC2640R2DK_5XD_SPI0_MISO、CC2640R2DK_5XD_SPI0_CLK

/* SPI Board */
#define CC2640R2DK_5XD_SPI0_MISO                     IOID_8//IOID_12          /* P1.20 */
#define CC2640R2DK_5XD_SPI0_MOSI                     IOID_9//IOID_11          /* P1.18 */
#define CC2640R2DK_5XD_SPI0_CLK                      IOID_10                 /* P1.16 */
#define CC2640R2DK_5XD_SPI0_CSN                      PIN_UNASSIGNED

楼主:
二、移植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yY_NgHTzJ5bI1oWxkr6iQ 提取码:cydx
将 board_spi.c 和 board_spi.h 两个文件拖拽至CCS工程的Application文件夹下

添加文件过程中,选项选择如下

楼主:
2.1 board_spi.c
/*********************************************************************
* INCLUDES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drivers/SPI.h>
#include <ti/drivers/spi/SPICC26XXDMA.h>
#include <ti/drivers/PIN.h>
#include <ti/drivers/pin/PINCC26XX.h>

#include "board_spi.h"

/*********************************************************************
* LOCAL VARIABLES
*/
// SPI句柄及参数
static SPI_Handle s_spiHandle;
static SPI_Params s_spiParams;
static SPI_Transaction s_spiTransaction;
// SPI片选端口
static PIN_State s_spiCsnState;
static PIN_Handle s_spiCsnHandle;
static PIN_Config s_spiCsnPinsCfg[] =
{
    BOARD_SPI0_CSN_IO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IN,
    PIN_TERMINATE
};

/*********************************************************************
* PUBLIC FUNCTIONS
*/

/**
@brief SPI的初始化函数
@param 无
@return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init();

    SPI_Params_init(&s_spiParams);
    s_spiParams.dataSize = 8;

    s_spiCsnHandle = PIN_open(&s_spiCsnState, s_spiCsnPinsCfg);

    s_spiHandle = SPI_open(Board_SPI0, &s_spiParams);
    if(s_spiHandle == NULL)
    {
        while(1);                                                   // SPI_open() failed
    }
}

/**
@brief SPI片选信号设置
@param pinId -[in] 引脚号
@param pinState -[in] 引脚状态
@return 无
*/
void SPI_CsnSet(PIN_Id pinId, bool pinState)
{
    if(pinState == BOARD_SPI_CS_OFF)
    {
        PIN_setOutputValue(s_spiCsnHandle, pinId, 1);
    }
    else if(pinState == BOARD_SPI_CS_ON)
    {
        PIN_setOutputValue(s_spiCsnHandle, pinId, 0);
    }
}

/**
@brief SPI读出写入数据
@param pWriteData -[in] 写入数据
@param pReadData -[out] 读出数据
@param writeDataLen -[in] 写入数据长度
@return 无
*/
void SPI_ReadWriteData(uint8_t *pWriteData, uint8_t *pReadData, uint8_t writeDataLen)
{
    bool transferOk;
    s_spiTransaction.count = writeDataLen;                          // 写入的数据长度
    s_spiTransaction.arg = NULL;
    s_spiTransaction.txBuf = pWriteData;                            // 发送缓冲区
    s_spiTransaction.rxBuf = pReadData;                             // 接收缓冲区

    transferOk = SPI_transfer(s_spiHandle, &s_spiTransaction);      // 启动SPI传输
    if(!transferOk)
    {
                                                                    // Error in SPI or transfer already in progress.
    }
}

/*************************************END OF FILE*************************************/

楼主:
2.2 board_spi.h
#ifndef _BOARD_SPI_H_
#define _BOARD_SPI_H_

/*********************************************************************
* INCLUDES
*/
#include "board.h"

/*********************************************************************
* DEFINITIONS
*/
#define BOARD_SPI_CS_ON             0
#define BOARD_SPI_CS_OFF            1

#define BOARD_SPI0_CSN_IO           IOID_11

#define SPI_CS_HIGH                 SPI_CsnSet(BOARD_SPI0_CSN_IO, BOARD_SPI_CS_OFF)
#define SPI_CS_LOW                  SPI_CsnSet(BOARD_SPI0_CSN_IO, BOARD_SPI_CS_ON)

/*********************************************************************
* API FUNCTIONS
*/
void SPI_Init(void);
void SPI_CsnSet(PIN_Id pinId, bool pinState);
void SPI_ReadWriteData(uint8_t *pWriteData, uint8_t *pReadData, uint8_t writeDataLen);

#endif /* _BOARD_SPI_H_ */

楼主:
三、API调用

需包含头文件 board_spi.h

楼主:
四、使用例子
1)添加头文件(例multi_role.c中)

#include "board_spi.h"

2)添加初始化代码(multi_role.c的multi_role_init函数末尾中)

// SPI初始化
SPI_Init();

3)写入数据

uint8_t temp[1] = {0x01};
SPI_ReadWriteData(temp, NULL, sizeof(uint8_t));

4)查看示波器
CLK

M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