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特征值加密

楼主(2020-02-02):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BLE蓝牙是先连接,后配对,所以在连接超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主机是可以读取从机的特征值信息的,但是如果为从机的特征值加密以后,则配对不成功

便无法读取从机的特征值信息;

那么如何为特征值加密呢?

特别简单,在simple_gatt_profile.c文件中的的Profile Attributes - Table表中稍微修改一下即可,例如:

      // Characteristic Value 1
      {
        { ATT_BT_UUID_SIZE, simpleProfilechar1UUID },
        GATT_PERMIT_READ | GATT_PERMIT_WRITE,
        0,
        &simpleProfileChar1
      },

修改成:

      // Characteristic Value 1
      {
        { ATT_BT_UUID_SIZE, simpleProfilechar1UUID },
        GATT_PERMIT_AUTHEN_READ | GATT_PERMIT_AUTHEN_WRITE,
        0,
        &simpleProfileChar1
      },

在gatt.h文件中有下面的宏定义

#define GATT_PERMIT_AUTHEN_READ         0x04   //!< Read requires Authentication
#define GATT_PERMIT_AUTHEN_WRITE        0x08   //!< Write requires Authentication

网友A(2020-03-05):
cc2640支持蓝牙BLE4.1协议

网友B:
手机可以连接CC2640吗

网友C:
CC2640R2F跑私有协议栈的话应该选哪个协议栈

网友D:
CC2640定向广播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E:
cc2640用j-link可以仿真吗

网友F:
cc2640 oad升级的时候 不能开启低功耗吗

网友G:
CC2640蓝牙模块可以用来传输音频文件吗?

网友H:
cc2640r2f是否可以升级协议栈?

网友I:
如何测试CC2640的BLE射频指标

网友F:
为什么CC2640添加task后就不广播了

网友A:
cc2640=cortex m3+ble4.1

网友B:
CC2640 端口捕获怎么设置

网友E:
CC2640R2F-Q1 发布了吗?

网友C:
怎么设置cc2640的spi通信

网友D:
CC2640怎么开启串口bootloader

网友I:
cc2640怎么把数据传给手机

网友H:
如果可以,要怎么操作

网友G:
CC2640 使用BTool抓包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