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储能计算

楼主(2020-02-02):
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储能是什么意思??

储能的定义是:给定初始条件,储能元件(电容或电感)所能释放的最大能量!!
所以说储能这个概念,是个极值问题。

以电容为例,假设其初始电压是v1,对应的电荷q=Cv1,请问何时电容释放的能量最大?

如上图所示,要想让这个能量取最大值,V2和q2只能在坐标原点上,此时能量的最大值,对应三角形面积,如图中阴影所示,面积=0.5CV1^2

楼主:
不能理解上面定义,只能玩玩简单的线性电路,碰到非线性电容问题,立马就傻了。

例如本人5年前问下图所示的电容q-v特征,问其储能如何计算?结果是有些人一味地套线性电容计算公式,给了个不定积分,搞不定了。
喜欢刨坟的可以查看老帖。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那个帖子里,老6和大侠懂的多一点。

楼主:
计算一个教科书上的习题。

如下图所示,时不变电感特性曲线如下图,初始电流为3mA,不考虑磁滞,计算电感的储能。

既可以根据几何意义计算,也可以直接计算,后者过程为:

所以电感储能为3.5 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