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内置运放的低成本OTP单片机

楼主(2020-02-03):
寻找超低成本内置运放的单片机,群里有朋帮忙推荐的么
单价¥0.5以内:1、SOP封装
2、4路AD,有一路带运放
3、6个IO
4、用量每个月500K起
没有其他要求了

网友A:
可以联系我

网友B:
联系我,qq:1214380379,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2020-03-16):
这个国产有不少

网友D:
1.1 功能特性
 指令兼容易隆、飞林和 PIC,程序空间为 4*14K,SRAM 为 128 字节,8 级硬件堆栈;
 支持 2T 和 4T 的 CPU 运算模式;
 内置高压 LDO,支持 5v 输入 ,可输出 2.45v~4.63v 范围内的电压;  CPU 双时钟模式,高速可选 16M/8M/4M/2M/1M;低速时钟可选 1M/512K/256K/128K/64K/32K/16K,
并可以作为 FCPU 时钟;通过寄存器可实时切换 CPU 时钟; CPU 有 IDLE, PWSAVE, DEEPPWSAVE,
PWOFF 四种工作模式;  TIMER0,8 位定时/计数器,可选 FCPU、OSC32K(32K 时钟)、T0CKI、运放输出作为 TIMER0 时钟,
同时支持 BUZZER 输出模式;
 TIMER1,16 位定时/计数器,有多个时钟输入选择,可以工作在异步时钟工作模式,同时支持 IO 管脚
捕捉模式的输入功能;  TIMER2,12 位定时计数器,支持 CPU 中断,时钟源为 FCPU;  CCP,12 位 CCP 模块,支持一路捕获、一路比较、支持扩展成四路 12bit 分辨率独立 PWM 功能;支持
ADC 采集和自启动自关闭;  内置高精度电压源,提供电压 1.0V、1.1V、1.2V、2.0V、2.2 V、2.4V;  内置温度传感器(NTC);
 12bit 高精度的 ADC,支持多个 IO 引脚采集,同时支持内部模拟信号采集;支持自动采集比较模式,
可用于低功耗下信号采集;  LVR 提供 16 种低电压选择,支持低电压中断,同时也支持高电压中断,高电压中断可选择自动强制
PB0 输出指定电平,可实现电源电压采集;  一组低失调和高增益运算放大器,灵敏度高并能有效抑制误触发,可用于微伏信号放大;
 通过 IOSR/IOSW 指令实现 IO 寄存器读写;  超强程序加密算法,保证芯片程序内容唯一性;  只有 41 个单字指令;  除跳转指令为两个周期指令以外其余为单周期指令 ;  运行速度: 支持最高 16 MHz CPU 运行工作频率;  上电复位计数器(PWRT)和振荡启动计数器(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  内部振荡器集成了一个看门狗保证了可靠的操作同时软件使能看门狗操作
 IO 口的电流档是可选的,PA0、PB0-PB2 是通过大电流驱动 IO,其他 IO 口是通过小电流驱动 IO。  通过编程控制 I/O 端口的上拉/下拉、开漏等状态 ;上拉电阻支持两类选择;上电默认 PB3 上拉电阻打
开;PB1 下拉电阻打开
 中断:  三个内部计数/定时器中断源;
 三个外部 IO 管脚中断源:INT 管脚;
 PortB 的输入改变中断源
 CCP 中断源;
 低电压、高电压 LVD 中断源;
 运放输出电压比较中断源;
 ADC 中断;
 OP 中断
 通过外部中断、PortB 中断、LVD 中断、TIMER 中断、CCP 比较模式、WDT 溢出和外部复位实现睡眠
模式唤醒。
 内部有 16MHz、8MHz, 4MHz,2MHZ,1MHz RC 振荡器(1%误差),以及 256KHz RC 振荡器;  有可靠的保证使得程序代码不被读出;  VCC 工作电压范围:2.2V - 5.5V,CPU 工作的最高频率为 16MHz;

网友E:
微信18664988523 完全满足

网友F:
完全满足需求Q415021063

网友G(2021-02-25):
引用 网友D:
1.1 功能特性
 指令兼容易隆、飞林和 PIC,程序空间为 4*14K,SRAM 为 128 字节,8 级硬件堆栈;
 支持  ...

你这款是什么型号单片机?哪个品牌的?  qq 44613932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款是什么型号单片机?哪个品牌的?  qq 44613932

您说的这颗芯片是AD1606,是西安恩狄的MCU产品;www.admicrochip.com; 电话:+86-15709104241;电话:029-88322766

网友H:
涨价了,价格差一点。开发方便,性价比,稳定性,货源稳定。

网友I(2021-03-31):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8676703390

网友J(2022-12-12):
问个问题,单片机的内置运放,作电压跟随器,靠谱不?有没有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