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负反馈对非线性的影响

楼主(2020-02-03):
模电书上都会介绍负反馈的作用,但是好多书上说的太粗略了,读者看过能知道结果----负反馈确实提高线性度,至于是如何实现的,就语焉不详了。
数学公式无法提供物理直觉,所以需要借助图形,深刻体会线性化原理。

例如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一书,你能看懂到什么程度?

楼主:
下面给出详细点的推导,先给出负反馈框图:

请注意:上图中,放大器增益A和反馈1/K0是线性的,而f模块是非线性的,假设其传递函数如下图。

感兴趣的问题是:反馈对f模块的影响,Vin到Vout的线性度提高了多少。

为何当A较大时,输入到输出的特性曲线,是两条直线?

网友A(2021-09-15):
可以这么理解:负反馈,可以认为在曲线的特定工作点求该点的斜率,当然是线性的。

网友B:
任何组合,能做到的都只是效果的改善而非本质的提升,
负反馈,其实是「以毒攻毒」加上「以大压小」,
负反馈,改善的是输出的线性,而不是有源器件自己的线性,正因如此,负反馈才能「以毒攻毒」。

电路设计,能改善的,是整个电路营造出来的线性,而不是构成电路的每个元件的线性。

网友B:
开环增益=输出幅度÷输入冲程
闭环增益=输出幅度÷讯号幅度 ,
讯号幅度=反馈系数×输出幅度+输入冲程
输入冲程愈小,输出跟讯号的关系就愈接近   1÷反馈系数  。
输入冲程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