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Vgs问题

楼主(2020-02-03):
在PMOS管使用过程中,如图所示,以PMOS IRF5305PbF应用为例,Vdds=-55V,Vgs=±20V,若以以下电路控制24V开关,Vgs=24V,那么应该是PMOS管子烧坏,但是查询过程中依旧有人这么使用,这个Vgs如何理解?若以IRF5305PbF应用又如何控制50V电源开关?

网友A:
这是错误的范例。

网友A:
55V的管子控制50V的电源开关,太极限了,可靠性差,不建议这么用。
应该选耐压高一些的。

@anchises :增加保护元件,制程会变得复杂,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灵活性。通用元件是不会这么做的。
@anchises :大多数管子是没有内置的栅极保护的。
感谢您的评论,是的,一般使用都会预留50%的额度,之前在网络查找过电路,觉得使用不对,但是关于Vgs的说法参差不齐,有的人说不用管,有的人说内部有保护,所以以此贴举例问询。

网友B:
R2/Q2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分压,同时R2上最好可以并联稳压二极管限压,VGS就减少了。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这是比较有风险的,  其实网上有很多类似带风险的参考图纸,  用者要识别.

谢谢提醒,这个图用起来肯定烧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2/Q2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分压,同时R2上最好可以并联稳压二极管限压,VGS就减少了。 ...

有道理,串一个电阻,让GS电压在VDD变化范围内,使PMOS都能可靠导通和关闭。

网友D:
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用PMOS控制不太好吧。

其实……我只是想讨论一下Vgs的影响

网友C:
这个电路优点是简单,  当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网友E:
作为原理,可以。
作为实际,问题很大。
VGS、VDS是绝对限制性参数
必须有效工作在安全范围。

网友F:
不论哪种器件,规格书给出的参数都是有余量的,应用上超规格使用,并不是必然出问题,只是批量应用下出问题的几率会高很多!

网友G(2021-03-02):
模拟电子设计导论中提到一个观点是烧毁是一个热积累过程,关键在于热积累过程,所以达到或超过临界值不一定会马上烧毁,比如散热,频率和占空比都是因素。

网友H:
分个压,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I:
VGS是跟负载电流大小有关,负载电流大,需要更大的VGS,开启与关闭必须要有个电压差,对可靠性更好。关闭时远低于 VGSOFF.开启时远高于VGSOFF,此电路适用于低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