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断了为什么会烧整流器

楼主(2020-02-04):
xch
很奇葩的是又在交流开关上并联阻容网络了。

楼主:
电感断了就断了 为啥还会烧整流器啊

网友A:
如果是突然断了,电流就不知道会往哪里走了……

网友B:
过零触发可控硅控制单相电机,电机上串联一个限位开关,当驱动位置超出范围,断开电机,结果,可控硅很容易挂掉,几个回合就击穿了,加了压敏电阻保护也没有用,可控硅用800V的也没有用,只是损坏概率小一些。只好改为继电器控制。道理一样。

网友C:
我想在电感快断时,电路中出现较多杂波脉冲,使整流管过压击穿……

网友D:
应该是反向电压过高造成的,跟电感并一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E:
你得在电感两端并联功率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突然断了,电流就不知道会往哪里走了……

正解!本人见过一例,市电照明系统中单个光源故障造成大面积负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