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 如何烧写片外FLASH,并从片外FLASH启动

楼主(2020-02-04):
求助,DSP2812 如何烧写片外FLASH,并从片外FLASH启动
有什么资料可以借鉴

网友A:
看芯片编程参考手册吧,  最权威的官方资料

网友B(2020-03-15):
片外flash对2812来说  是一个外扩存储器   写入也就是对外设的操作

网友B:
你要新建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能够完成flash的擦除和写入
然后通过ccs导入要写入的数据  然后将其写入

网友B:
我记得C5000系列由于自己本身不带存储  存储代码需要将.out转换为.DAT
然后通过一个专用工程  将.dat写入的flash中    上电从flash启动
这个很多  我也有分享  需要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