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我想问下电感电流10A跟100A可不可以都用压敏电阻保护

楼主(2020-02-04):
负载电感值10mH 晶闸管反向瞬时峰值电压5200V
我本来想并联一个电容的 朋友说太贵了 只能求助了

网友A:
都可以呀主要限制电感产生的尖峰 100a的能量比10a的能量大 选择的压敏电阻的功率也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