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单片机堆和栈的指针是同一个吗

楼主(2020-02-05):
现在在做STM32的一个OTA,只看到了从bootloader跳转程序到app之前要重新设置栈指针,但是没看到堆指针的设置,难道是不需要?还是压根就是一个东西,或者压根就没有用堆指针??
请大牛帮忙解答一下下。

小弟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只知道栈,也听说过堆栈,没听说过单独的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栈,也听说过堆栈,没听说过单独的堆。

是啊,我也是这么疑惑的,感觉没地方可以讲的清楚;

网友B:
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CPU相关的理论熟悉一下。常说的栈指STACK,是CPU执行代码的时候必须的,用来存放返回函数地址,存放调度函数返回值,存放函数内部临时变量等等。堆是指HEAP,比较常见就是malloc free函数使用的内存池。堆是需要专门的算法管理的,一般MCU默认不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CPU相关的理论熟悉一下。常说的栈指STACK,是CPU执行代码的时候必须的,用来存放返回函 ...

也就是说,我在BootLoader跳转之前要是没设置堆指针,那么在跳转之后的App里面要是跑了一个malloc和free,那么程序还是有可能出错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在BootLoader跳转之前要是没设置堆指针,那么在跳转之后的App里面要是跑了一个malloc和free ...

是的 堆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户管理的。可以参考FreeRTOS中相关的Heap功能

网友C(2020-03-06):
单片机上有吧

网友D:
数据结构的堆和栈

网友E:
栈不是系统自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