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 电路 的原理?

楼主:
下面是 网友 介绍的  0压降的精密整流电路,使用运放和二极管组成,用于弱电:

但我确实没看懂,请大家指点。
功能要求是:如果 Vi 高于 Vo(图中标成 V0 了),就直接把 Vi 送到 Vo。否则就切断,不许 Vo 倒灌进来。
我本来的猜测是运放作为加法器,把 Vi 提高一点,这样再经过 D2 的衰减,就可实现 Vi 无衰减地到 Vo 了。但我不确定这个运放是不是加法器。此外,由于 R3,V+ 还是0V  吗?
还有,如果Vo高于Vi,会通过R2 倒灌吗?

多谢!

网友A(2020-02-06):
电路欣赏(恒流源,测温,精密整流,自锁开关,

网友B:
首先,当Vi高于Vo时,电流方向如图:

此时R2被D1,D2短路,运放也被跳过,不起作用。
当Vo高于Vi时,D1,D2截止,R2起负反馈作用。运放2脚,3脚都是零电平。电流总会流向电势低的地方,因此电流方向如图:

不会倒灌回V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当Vi高于Vo时,电流方向如图:

此时R2被D1,D2短路,运放也被跳过,不起作用。

多谢分析。要是这样,那这个电路还和我要的功能不同了。
首先,vi 高于 Vo 时,要经过两个二极管,损失的电压太多了。
其次,Vo高于 Vi 时,会经过运放进入了地,也流掉没有了。

网友C(点评):
你不就是要输入两路信号输出电压高的那个么,我在板凳上面已经给你画出来了,看不懂真是蠢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