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帖,关于光电方面,请多多指教

楼主(2020-02-05):
原因:户型设计不好,屋子里面很暗。
目的:想用太阳能放光,就是发光,一边接受太阳的能量,一边接个灯带或投光灯LED。
简单的设计是太阳能过电容给电池充电,电池放电过变压器给用电器,电池部分需要加控制电路。总的来说太贵,我就想搬运一下光而已,所以考虑不用电池和控制器,逆变器,太阳能板发电过电容直接进led灯。
主要是考虑太阳能板的相关参数与负载不太了解怕玩脱了。比如一个50w太阳能板输出电压18.5v,过电容直接给到led灯珠组,如果50w太阳能板对应3w灯珠会烧吗。计划拿150w太阳能板带100w投光灯合适吗

网友A:
可以考虑 导光管, 自然光

50W 太阳能 可以带 0.1W ~ 50W LED, 不超过 50W的LED,只考虑的两者的电压就行。带 3W 或者 100W,LED使用电压范围比电池高就Ok,不过一定要考虑一下LED的 光谱,尽量用两种或者更多色温的LED组合使用(比如冷白光 + 暖白光)

网友B:
妆点光导纤维是不是更简单一点
成本低还可靠

网友C:
直接用光导纤维,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