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的地与环

楼主(2020-02-06):
网络上,有许多PCB设计指导,好多都是rule 1,2,3.....,一般人能列出十来个规则,高手能列出几百个规则。
可以说,PCB设计是门非常神秘的学问,尽管做这个人特别多,但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规则行事,不需要追究为什么。

下面演示一下外行看PCB设计书籍。

书中第一句话说:环是射频能传播的主要贡献者。

这句的意思,根据教科书,是说最基本的天线有两种,一种是直线天线(包括螺旋天线),一种环形天线,直线天线中的电流受限于电容,环型天线受限于电感。
既然是电路circuit,很明显意思是传播能量是以环路为主,除非是真正的设计天线,直线天线一般不用考虑。

所以书中第二句开始讲电路的基本构成:源和负载,RF电流从源出发,到达负载,然后经返回路径回到源,既然上面已经说到环型中电流受限于电感,那么环型路径越长,电感越大,于是RF损耗增大。所以PCB设计中,要求功率环路面积尽可能的小。

单层电路板中的环的比较:

使用多层电路板,可以把环做到无限小。

楼主:
谁要不按规则行事,结果可能不好。
例如某宝上有人要替人画PCB,在展出的PCB作品中,有的地方没按照规则行事,于是高手就围过来了,被说的不行了

例如PCB设计中的3W规则,百度上到处都是,但是这个规则的本意是什么?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能按LAYOUT规则办事的工程师,也许他不太懂电磁场理论,也是好工程师。不能期望LAYOUT工程师有多厉害。
就怕有些工程师,不懂传输线,也不懂天线,反正缺少电磁场概念,他会很不情愿按照你的要求修改,还会反问,按照你的要求性能能提高0.1dB吗?只要他改了,就可以一笑置之。
有些只有双层铜箔的板子,由于比较厚,要走阻抗线,就不是3W规则了,需要阻抗线二侧和GND的间距足够小,才可以使阻抗线不是很粗。我这句话,不懂传输线理论的估计大部分不理解。

楼主:
前几年,论坛上做基准的火热。
有人设计基准PCB时,说【隔离岛】的概念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隔离岛这个概念,在IC版图设计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概念,至于分立件PCB设计中有没有这个概念,我当时不知道。

现在看来,在分立件PCB设计中,起码几十年前就有隔离岛的概念了,并非是论坛上开始做基准时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按LAYOUT规则办事的工程师,也许他不太懂电磁场理论,也是好工程师。不能期望LAYOUT工程师有多厉害。
就 ...

学layout技术不如学抄板技术,简单实用效率高,包教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