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NIOS II SOPC开发少走弯路的技巧

楼主(2020-02-06):
1、保证EPCS FLASH中没有任何与NIOS II相关的固件,可以通过擦除EPCS存储器的方法实现。为啥要擦除,如果EPCS里面存储有与NIOS II相关的固件,就有可能导致调试时,Eclipse将程序下载进板子后触发板子复位,而板子复位后受EPCS固件中的NIOS II启动代码影响,转而去执行EPCS中存储的程序代码。如果不懂原理,不要紧,按我说的做,准没问题。如何擦除EPCS?1、找一个该板卡对应的jic文件,不管是什么程序什么功能的,要他做个桥而已,具体什么内容,无所谓。
2、添加后,勾选erazer,然后starter即可,如下图:

2、每次调试时按照下述流程进行:
1、开发板断电
2、开发板上电
3、下载sof文件
4、在eclipse中执行run。

2 程序编译报错了怎么办,很多人都遇到程序编译报错,然后截个图问我这错哪儿了?看看下图,我哪儿知道你错哪儿了,一个有用的报错信息都没有。你应该看console窗口撒,那个窗口里面才会显示完整具体的报错信息。

比如下图就是上面报错信息对应的具体的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