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op37运放怎么仿真?

楼主(2020-02-06):
op37运放怎么仿真?用什么仿真软件啊?是芯片必须要有仿真模型吗?比如op37运放仿真时都要设置什么样的仿真参数啊?

网友A:
用脚后跟仿真。

网友B:
multisim也有37的模型。

网友C:
这个器件已经很老了, 很大仿真软件都有模型

网友D:
OP07是它的基本型,还有OP27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TINA,TI提供的模型最齐全。不过我没用它,是用LTspice。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