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阻降压电路,没有完全理解

楼主(2020-02-06):
楼主你分析一下两个三极管各个管脚的电位就能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分析一下两个三极管各个管脚的电位就能明白

你好!那这个电路加两个三极管的用处和一个三极管又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不完全弄明白  心里有点。。。。。。

网友A:
这两粒三极管好像 是 耐压 400V 的管子。 这里的目的是一级降压、一级稳压。  一粒这种三极管,用在 220Vac电路,有耐压风险。
   电路满足若干条件下,可以用  --   0负载时,两粒 47K 有一定风险。    满负载时,两粒56K有较大击穿风险(应该两粒15K左右串联或者三粒适当阻值的串联)。  具体安全范围,需要计算。
      想完全弄明白,需要楼主 自己 对三极管原理的了解,   以帖子的篇幅,比较难讲明白。

网友B:
串联,56K*2并联、二个管子,分担总压降,管子耐压和功耗分担一些。

网友C:
VCC是不是5V左右啊,有个稳压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是不是5V左右啊,有个稳压管哦

VCC输出是5V    给单片机供电。。这个电路就是3个LED   还有输出控制一个BT134    发热丝

网友D:
图错的,大概率是我发的这种接法

网友E:
这个不算是阻容降压,阻容降压的的电容是串在里边的.这个感觉就是用三极管自己搭了一个耐高电压的LDO

网友F:
5.6V稳压管降压,为VCC提供电压。三极管为输出端提供电流

网友G:
这种和阻容降压电路相比,有哪些优缺点啊?

网友H(2020-12-07):
引用 网友D:
图错的,大概率是我发的这种接法

把别人的电路拿过来,最起码要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看清楚,别人是用电阻串联做高压的稳压电路,你这个是什么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