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万用表问题请教

楼主:
和广大同行一样,受疫情影响笔者也是在家开启 闭关修炼  模式 ,今天在家中无疑翻出早前花50元购得的一块1971年8月上海遵义仪表厂出产的二手MF500型万用表,于是就测试一下,结果发现无论在那个档位该表居然均无反应!拆开后检查相关元件未见损坏,但是测量表头电阻居然将近100K,不知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该表表头绕组发生了问题?还请有过维修此表经历的同行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20-02-06):
@tyw T叔这种情况不知你有何高见

网友A:
表头只有2.5k

楼主:
如此看来是表头废了,那么某宝当中的表头可以代换吗,其质量如何?

网友A(点评):
有可能量错地方,线框两端焊于游丝中心端,再从游丝另一头引线,你量游丝引线端.

楼主(点评):
我再看看 谢了t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此看来是表头废了,那么某宝当中的表头可以代换吗,其质量如何?

淘宝表头新的有,贼贵,还不如买二手的.
不过你的表头也不一定坏,检查表头引线焊点.文鸽前上海南昌路襄阳路旧货店有卖表头另件,我做过一只500型表,41μA,自已焊线框,游丝,平衡锤.现在恐怕早就关门了.

楼主:
@tyw t叔又拆机测量一下  发现表头已经呈开路状态

网友B:
500型万用表,1991年毕业后,在单位里用了好久,就是出门携带不方便,指针表有好处,可以看见一些脉动信号。
就好比模拟扫描的示波器,可以看见瞬间比较真实波形。
后来这些模拟的表要么坏了,要么送人了。

楼主(点评):
里面的做工非常负有时代特色 当初花了50买的 现在这个样子留着做个纪念品吧

网友A(点评):
估计线框引线霉断了,才0.04mm,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要在6几年,我肯定会选择修复的,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眼神也是不济了 保存当个纪念品 毕竟快50年的老物件了

网友C:
没有电池么????本人怀疑是电池,因为这款表听说老可靠了,有些人不愿意往外扔。

网友A(点评):
表头都不通了,哈哈,怀疑无效.线框中间霉断可能不大,引线焊接处断可能较大,图省事用了酸性焊油,年代久了自然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池么????本人怀疑是电池,因为这款表听说老可靠了,有些人不愿意往外扔。 ...

连表头都废了  有电池也没有用呀

网友D:
表头卡死

网友A(点评):
表头卡死也不会不通鸭,推断无效,哈哈

网友B:
即使不是酸性焊油,很细的漆包线也很容易霉断,除非焊接后刷油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是酸性焊油,很细的漆包线也很容易霉断,除非焊接后刷油漆保护。

你的见解不错   这是回收的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