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问一个继电器的知识。

楼主(2020-02-06):
现在有的小型继电器标着,比如1/3HP ,1/2HP等类似的参数,我查了一下是用“匹”来表示功率的。请问表示的是什么功率?和触点的参数有什么区别。例如:欣大的133-1A-12DS,触点是:10A 250VAC,后面也标着1/3HP 240VAC。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纯阻性负载的时候,交流220V可以通过最大10A的电流,但是后面的HP这个参数怎么理解呢?谢谢大家!

网友A:
1/3HP是负载认证

网友B(2020-06-27):
的确  没见过

网友C(2021-04-19):
广州志伟达电子做继电器,可以咨询

网友D(2021-05-22):
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