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已结束】【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

楼主(2020-02-07):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恭喜以下中奖用户:

@toyjis   @LED2013   @study1234   @王栋春   @地瓜patch   @grhr   @被补完的卍解   @qbwww   @yinwuqing110   @lark100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中奖用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奖品为您保留2周,2周内未确认视为自动放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疫情期间憋在家,咱们聊点与专业相关的解解闷儿~

本期有奖活动:

电子工程师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相信对很多从事电子行业的工程师来说,电子元器件就像粮食和水一样,是大家每天都需要去接触、用到的东东。

那么,您最常用哪些电子元器件?它有哪些优缺点?您有哪些应用小技巧,都可以跟大家伙儿分享~

活动规则:
1、在本贴下留言,分享您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内容不限,畅所欲言
2、欢迎您把回答写详细点,比如:
①配件名字
②配件原理/优缺点
③您的小技巧等等

评奖标准:
1、以回帖内容是否优质为主要参考
2、同时也会参考其他网友对您内容的评论、点赞数

活动奖品:
两份奖品二选一
《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活动结束后,评选10位获奖用户

请获奖用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告知您想要哪个奖品,双方确认信息后为您寄出
(疫情期间快递较慢,大家见谅)

活动时间:
即日起——2020年3月1日

邮件已经发送 谢谢论坛和小喇叭了
只要还是区分数字,模拟 集成 分立元件
热爱学习的攻城狮好多呀,棒呆ღ( ´・ᴗ・` )

网友A:
第一想到的就是电阻
这个可能和大佬们不一样/笑哭,因为我本人是微电子大二的学生,接触到的东西有限,数模电实验中最常见的就是直插电阻。同时自己平时焊板子也是使用很多的贴片电阻。
优点是便宜,缺点学校里的电阻多为5%精度的,有时候确实感觉误差很严重;同时,电阻本身的发热特性也给设计带来很多难题。
分享一下电阻使用技巧吧,贴片电阻多为三位/四位标注,前两位/三位为数字,后一位是10的^x;直插电阻多为色环法,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0-9)   金银5%,10%。
其次就是stm32系列单片机
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在实验室做嵌入式,最开始接触的是STM32F407ZET6,做了好几个项目,有简单的也有难一点的,中间还接了个毕设玩一玩,往后又开始慢慢接触到了STM32F103CB的板子,总之,算是在单片机方面学了一点点实用的东西。
再其次就是51
上个假期自学了51单片机,由于接触过32的库函数知识,51就学习的寄存器,用了郭天祥的新概念课本,说实话感觉不咋地。

大佬们多多点赞,孩子不容易啊,想要第一本书,谢谢21IC这个平台和各位大佬咯

网友B:
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TVS管,电源管理芯片,看门狗芯片,ST的各个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
最常用的肯定是电源啊,但要说到器件,输出常用led和iic的显示屏。

网友D:
TL431是一个不错的基准源器件,对于AD采样的基准电压来说精度要求很高,而该器件可以产生精度高、文波小的基准电压,可根据需求调整电阻配比,来产生所需的基准电压源。
需要注意的是,TL431如果并联电容的话,容值不合适很可能会产生谐振,因此一般此基准电路不需要并联电容。

网友E:
我最喜欢的就是运放、传感器,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模块。
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比如AI、云计算,都喜欢了解。
当然,还有一些最常用的控制器,MCU,都是每天工作打交道的。。。~~
1 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手里离不开的一些必备的工具就是:示波器、万用表、逻辑分析仪。这三样。这些配备看公司的实力,有高端品牌,也有国产的大众产品。尤其是逻辑分析仪,强烈推荐金沙滩的。1016、2016、5016等系列。非常好用。淘宝网上的一些电子工程师也制作了很多SPI、IIC、PWM的模块。
2 另外一些模块,淘宝的卖家也是同行,同样的创意很强,值得我们学习。
3 核心板,STM32核心板,ARM核心板,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配套的方案、设计指导、驱动。买一套开发板,学习之后,非常有利于我们进行快速的验证开发。

我感觉,我们整体电子工程师的水平的提高,与厂家的方案、推广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做开发板的团队有很大的关系。离不开他们二者的支持。
在这里对厂家、开发板团队表示感谢!
谢谢!

再多写点嘛哈哈~

网友F:
经常用电阻电容,计量用的ADE芯片

网友G:
电容 就是由两个金属导体直接夹一个绝缘层,金属板之间有均匀电场,具有通交隔直作用, 经常用的各种型号的都用,像陶瓷电容,电解电容等 他的作用有耦合 :做隔直通交的作用,一般作用在多级放大电路中 滤波 :在电源电路中用的多,我自己做的时候用的电解电容多一点 退耦 :在多级放大电路之间会用的到,我在在实验箱上做的,也不知道啥类型电容 消振 :不太清楚这个 ,没做过这个 谐振 :在LC振荡电路,做最简单的特斯拉电路就有,也用的电解电容 旁路 :这个在555定时器有应用,一般是防干扰 定时 :这个就是根据电容充放电有延时做的,在stm32内部时钟里就有, 积分 :积分电路 微分 :微分电路 分频 :根据电容容抗大小可以将不同频率的信号分开 负载 :一般用于晶振起振时候。 中和/补偿 :这个不太了解,只是在一些教材上看到过 注意就是点解电容有极性有正负之分,一般是带白线的是负极,或者长的引脚是正极 如果接反,有爆炸的可能  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有啥不对希望多多包涵,孩子只想要一本书,谢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
比较常见的电阻,电容,电感线圈多点,非线性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数字电路各种运放电路比较常见的。

网友H:
那就简单说下常用的吧,附加一些基本知识。
一、电阻
我之前做开关电源,基本电阻都是少不了的,一般也就是选择和识别,直插和贴片都会用到,一般电路里使用的基本都是0805的贴片电阻,不占地方,对于PCB板来说,贴片比直插利用率要多很多,一般也不会用到1206,还有就是对于功率和精度的选择,尽量还是严格点比较好。那种芯片附近的电阻选值,采样电阻的选值,就比较复杂了,差一点,都会影响输出波形。
电阻是电子设备中最常应用的电子元件,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3表示编号为13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等。换算方法是:1兆欧(mω)=1000千欧(kω)=1000000欧
还有的就是保险电阻,热敏电阻之类,还有直插和贴片等区别,细节万千啊。
要动电阻,就要知道,电阻是对电流的组碍作用。改变电阻可以改变电流,而电流与电压的变化却不能改变电阻。电阻的大小由电阻自身的性质决定。组成电阻的材料电阻率越大,电阻越大;  组成电阻的材料长度越长,电阻越大;如:滑动变阻器。  组成电阻的材料横截面积(粗细)越大,电阻越大。
当然还有很多说明,都需要研究透彻,还是比较复杂的。
二、电容
另外最常用的就是电容了,这个选择比较难的,至少要知道选用电容器时,应使额定工作电压高于实际工作电压。一般电源设计也就是起初的几个电容和变压器后面的几个电容,选用电容的要点有很多,比如电压,峰值电压,容量,温度等等,但是一般要看的,也就选择关键就主要分2种,比如10uF的数值,和耐压400V。电源设计里电容的选用只要达到一个平衡度就行了。
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电子元件。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23表示编号为223的电容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分类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按用途分有:高频旁路、低频旁路、滤波、调谐、高频耦合、低频耦合、小型电容器。细节么,要针对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来研究。
三、电感
电源里主要常见的也就是LC滤波电路会用到电感,直插比贴片要用的多吧,考虑到LC比RC滤波效果差,一般很少用。
电感线圈是将绝缘的导线在绝缘的骨架上绕一定的圈数制成的电子元件。直流可通过线圈,直流电阻就是导线本身的电阻,压降很小;当交流信号通过线圈时,线圈两端将会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方向与外加电压的方向相反,阻碍交流的通过,所以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在电路中可与电容组成振荡电路。
说白了,也就是几个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还有筛选信号、过滤噪声、稳定电流及抑制电磁波干扰等作用。分类也比较复杂,一般知道去用的,也就是电感线圈和变压器吧。
四、二极管
常用的话,按作用分,开关电源里主要用到的无非就是整流二极管,比如IN4001之类,也可以用贴片的,或者整理桥,还有的就是隔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我也用过MBR10200之类,有时想想当初选择的时候也是很头大,数值一旦不对,电源性能差好多,最好的办法是搞齐全几种型号一个一个实验、发光二极管么比如一些指示灯,电源里都用的到,这种没什么难度的,稳压二极管IN47系列也是经常用的等。
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晶体二极管在收音机中对无线电波进行检波,在电源变换电路中把交流电变换成为脉动直流电,在数字电路中充当无触点开关等,都是利用了它的单向导电特性。最简单的用法,像一般的电源电路保险丝进去之后就有二极管的身影。
五, 三极管
三极管在电路中具有放大作用和开关作用。我们使用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放大微弱的信号电流或制成自动开关,控制用电器的通断。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如:q1表示编号为1的三极管。
按结构分: NPN 、 PNP。按功能分: 开关管、功率管、达林顿管、光敏管等。具体怎么用,一般电路的话也只是用来作为开关控制、用来作为信号放大等。
六,变压器
这个就复杂了,但是一般的电源里都会用到,也算是常用的,拿最小白的话说,就是输入多少电压是固定的,比如220V,而你只想用多少电压,比如12V,那么这个转换就主要靠变压器来完成。
以上这些就是最常用的最基本的了,至于其他非常用元件应该不在常用之列,但是做一个PCB也会用使用到,就比较多了不一一细说了。

@21ic小喇叭 :我看之前的人为啥都不写点实例呢
霍~大哥您是冲着得奖来啊哈哈哈

网友:
元器件原理,优缺点得重新看看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才知道,哈哈

网友I:
电阻,起着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电阻的种类很多,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择相应的电阻。电阻主要分类如下图所示:

我经常使用小阻值的贴片电阻串联在MCU和外围电路之间,这样可以方便调试,同时也可以抑制高频率的过冲。

网友J:
除了常用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外,还喜欢备一些小的电子模块,像电源的及各种传感器的(温湿度、气压、光照、红外、时钟等),还有就是串口的液晶和OLED模块(128*64点阵或段码),主要是在调试单片机时派上用场,经常用这些进行DIY,模块上手快、预留通信接口(用杜邦线跟最小系统连接),调试方便,不用画图制板,这只是作为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网友K:
从数量上讲,我用的最多的是10k电阻,还有103陶瓷电容
实际上,虽然我有很多元器件库存,但涉及到新的产品和设计,常常还是会有缺少的。

网友L:
电阻什么的不能算吧,类似炒菜放的盐,芯片才是主菜吧

看个人的具体应用了.
做控制的单片机用的多一些,搭配晶振,电容等.复杂一些的项目外围芯片也是很多
做电源的电源芯片用的多一些,搭配电感,二极管,还有的需要MOS管,电解电容
做电机的可能就用DSP芯片
做无线的通信的用到芯片就比较多

总之,芯片IC是最常用的,但具体到哪类甚至哪种则不能确定
芯片的优点是集成度高,功能强,这个优点在几十年里是不断的加强,还有个摩尔定律
缺点是随着优点的发展,入门门槛越来越高,不仅仅是设计制造,也包括使用.
所以电子工程师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行业,因为发展快,没有其他一个行业比得上
唯一能比得上的是跟这个相关的工具,也就是软件行业的部分也是发展很快

小技巧就是多上上论坛充下电,比如二姨家

网友M:
      电子元器件是元件和器件的总称。是电子元件和小型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常指电器、无线电、仪表等工业的某些零件,如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子器件的总称。
      我常用的是电容器,介绍一下它:电容器从物理学上讲,它是一种静态电荷存储介质(就像一只水桶一样,你可以把电荷充存进去,在没有放电回路的情况下,刨除介质漏电自放电效应/电解电容比较明显,可能电荷会永久存在,这是它的特征),它的用途较广,它是电子、电力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件。主要用于电源滤波、信号滤波、信号耦合、谐振、隔直流等电路中,电容的符号是C。    C=εS/4πkd=Q/U    在国际单位制里,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简称“法”,符号是F,常用的电容单位有毫法(mF)、微法(μF)、纳法(nF)和皮法(pF)(皮法又称微微法)等,换算关系是:    1法拉(F)=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    1微法(μF)=1000纳法(nF)=1000000皮法(pF)
     电容器应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的作用。电容器的选用涉及到很多问题。首先是耐压的问题。加在一个电容器的两端的电压超过了它的额定电压,电容器就会被击穿损坏。一般电解电容的耐压分档为6.3V,10V,16V,25V,50V等。

网友N:
配套产品中要求用七专级别的电阻和电容   一个电阻2.5元(5%)  4元(1%)
电容就更贵了

网友O:
我经常用的是继电器,三极管,电阻,单片机,按键,数码管,数码管驱动片,电机模块,光耦,二极管,LED,LCD,触摸屏,电解电容,独石电容,瓷片电容,DC-CD,电感。。。。。。。。。。
其中继电器,用的是大电流的,220V的,也有小电流的是在于220V的。
电阻常用的是贴片,0805封装:330R,560R,0R,1K,10K,56K,100K...
       也会用大功率的功率电阻:50R/100W,100/50W
       还会用到小功率电阻:150K/3W
单片机就多了去了:
       最常用的STM32F103RBT6
                    STM32F103CBT6
                    STM32F103VBT6
                    STC51
                    上海圣芯的8脚单片机。
按键常用,6*6*10的,带管脚按键。
数码管:0.6寸共阴
            1寸共阴
数码管驱动:BC7277
电机模块:用国产的
光耦: PC718
          OP517
二极管:1N4007
             1N5840
             发光二极管:带管脚红绿
             贴片发光二极管:红绿
LCD:喜欢用SPI屏,很讨厌8080接口的一下好几根线的那种。

网友P:
5V转3.3V的转换器件,二极管三极管电阻,esp8266

网友Q:
阻容器件,半导体器件,门器件都是非常常用的期间不论在模拟电路中还是数字电路中都是常用的基础器件。

网友R:
如果是单片机类:各种单片机(51,430,pic,avr,arm),时钟芯片(DS1302,DS12887,以及32768晶振),温度传感器(DS18B20,PT1xxx),数码管与数码管驱动器,按键(自锁,非自锁),晶振。液晶显示屏(OLED,LCD1602,12864等)。

网友S:
      感觉@21ic小喇叭 这个活动就是为本人量身打造的 ,至于原因有二:一 者本人恰恰在春节前花100元购买了一个元件收纳箱; 二来则是这段时间待在家里正好有时间将自己搞维修而购买的大部分元器件进行分类放置  。
       本人早前主要维修UC28XX系列反激开关电源,为此留存下不少这部分电路当中常用的电子元件,例如:常用的电源IC UC3842/UC3843 基准电压IC TL431;和常用的三端集成稳压IC LM7805 LM7815 LM7915 LM7824等, 以及功率开关MOS管主要型号有:8N60C   K2111 等不下十种。
      近两年本人又涉猎到变频器维修方面,故上面这些维修开关电源部分所留存的元件有了用武之地,毕竟大部分的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都是反激形式(据本人统计这一比例高达80%)。不过为了预防特殊情况出现,本人又购买了一些 TL494 SG3525电源IC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维修变频器还需要各种光电耦合器的,为此本人现在存有A316J  PC923 PC929等数种型号的光电耦合器。至于常用的数字电路本人主要保有:CD4069  74HC00  CD4013等8种。
      除了以上这些比较有针对性的电子元件外,为了便于日常搞一些其它维修工作,本人还购买了大量的运放和比较器IC:LM358、LM324、LM393、LM339、HA741等。其实根据实际维修和运用经验来讲,本人认为以上5种IC足可以胜任绝大部分情况的使用和代换要求。
     至于每名电子人所必须具有的电阻 电容两大类电子元件,本人保有的数量比较多---电阻大可以分为小功率和大功率两大类,小功率电阻本人常备560Ω  1KΩ  3KΩ  4.7KΩ  10KΩ 22KΩ 33KΩ 47KΩ 51KΩ  100KΩ和1MΩ等,当然实际维修过程当使用不同数值的电阻串并操作是闭门不了的;大功率电阻亦可以分为两类0.22Ω、0.33Ω、1Ω、2.2Ω、4.7Ω等2W电阻多用在电源电流采样和功率开关管G极限流等场合;至于150KΩ、220KΩ、330KΩ等电阻则是用在开关电源降压电路当中。除了上面这些普通的金属膜或碳膜电阻外,本人还使用到10D391K 07D220K 14D391K等系列压敏电阻,以及100K的热敏电阻。而电容分为50V 16V 400V系列4.7UF 10UF 100UF 220UF等电解电容和10--470PF无极性电容两大类,电解电容毋庸置疑用在滤波和储能部分;无极性电容则多用在高频滤波和消噪回路当中。
    对于二极管和晶体管这两类半导体元件,本人保有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1N4007 1A级整流二极管;RF系列 FR系列肖特基二极管;1N47XX系列稳压二极管等都是元件收纳箱的必备,当然25B100等型号的整流桥也是有备无患的。对于晶体管本人用的到有8050 8550 D882 C1815等几类。
    最后要隆重推出的是本人压箱底的IC   NE555   毕竟这款电路号称万能电路!  本人一次性购买50只,  犹记本人曾使用该IC焊接过一块小电路成功修复了一台软启动器!不多说了,上图片大家给掌掌眼。

666
@tyw T叔也给喽喽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感觉@21ic小喇叭 这个活动就是为本人量身打造的 ,至于原因有二:一 者本人恰恰在春节前花100元购买了 ...

这个是80年在江西中路处理品门市部排队买的200多个PMOS集成电路,1角1只,上无十四厂的,没见过吧,上大的电工老师见了眼馋,我便送了她一小包,哈哈
上无十四厂的兴衰史夠心酸的,哈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80年在江西中路处理品门市部排队买的200多个PMOS集成电路,1角1只,上无十四厂的,没见过吧,上大的电 ...

的确是没有见过  不过见过该厂出产的741  324等运放   不知放了这么久性能指标是否老化了

@tyw :看来那个年代的元件质量还是可靠的!
tyw
引脚会氧化,机器贴片不宜,手工焊没问题.指标不会变.

网友U:
104电容,没有问题吧

网友V:
不管多么复杂的集成度的IC  都是由分立元件组成的。基本上就是 电阻 电容 电感 二极管等等

网友W:
最常用的就是电容吧104的,不管有啥芯片都想加一个

网友X:
中国异闻录还是在喜马拉雅上听,感觉还不错的说!
我们公司做贴装的,所以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晶振芯片基本上是应有尽有,器件的封装从0201开始不设上限,芯片的厂家也是从进口到国产都有,毕竟是由设计人员决定的,我们有时候负责代购,有时候是直接从客户那儿取料,主要考验我的就是手工焊,相对难的就是BGA和QFN,BGA封装肯定要上返修台,QFN大部分是手工焊,用热风枪吹,还有少部分对于温度要求高的也需要上返修台,不可以随便用热风枪吹,这个基本上是靠经验来判断,贵重的器件就需要问研发人员或者厂家的售后了

网友Y:
电阻,电容,电感,晶体管,电子管,显示器件等等,至于元器件,个人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1904研究所曾经出版过 一套电子元器件手册,基本把当时的电子元器件包括完了,当然,没有现代的

网友Z:
1,常用元件 电阻,电容,电感,光耦 ,
2,稳压芯片,7805,LM1117等,优点 应用电路简单 ,便宜 缺点 误差大,电流最大输出只有0.5A
2,51单片机 适合51系列的人用,优点 简单,容易上手,缺点是已经过时,
3,arm,优点,市场常用的智能芯片,缺点,难度大。如果没有一定的51 基础学起来会很困难

网友Z:
基本三大器件
电阻,电容,电感。单片机
51 单片机,很多在大学的时候会用吧!但是在在工作中几乎不再使用了,现在一般用的是STM32,至少用于显示时,51反应慢,STM32可以胜任

网友AA:
运放,电源转换芯片,场效应管,通信芯片,STMCU,湿度气压传感器等等

网友AB:
常用的应该是电阻、电容、三极管、MOS管、电源芯片、单片机芯片。

网友AC:
这个活动好啊 必须支持

网友AD:
常用元件我觉得三类,一阻二容三运放
电阻
电阻用来做跳线真是神器。
电阻还可以用来做跨线,电路板走线太密实在走不开的话,可以加个电阻跨线。
拿电阻来做个上拉下拉超级好用。任意一个电路中的电阻,这个功用的最多。
串行总线IIC,SPI上的数据有问题,加个上拉或下拉指定能解决。
电路设计中经常有电平转换的情况比如5V的IO要与3.3V的IO连接,可以用专用电平转换芯片,少的话可以串入合适电阻。
电容
电容给我经手的项目中带来的益处最大,解决了很多奇葩问题。
举一列,前年底有个板子总是出现某个奇葩问,各功能全部正常,但是隔不定时间会打哏一次,然后又恢复正常,可能俩小时,也可能四五小时。
搞了一周没搞定,后来用示波器抓电源纹波,在打哏的那一时刻电压会有个很小的抖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定位该问题,加上100uF电容搞定。
还有一例,电路已经做好,临时加一功能要实时监测某一设备是否在线,该设备的模拟信号较小,加入运放改动太大。就在模拟信号中引入一直流信号,监测采样该直流信号后,串入电容隔直,去掉该直流信号。
电容的去耦与储能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同一功能的两个名称。

电路频率越高,用的电容越小,反之亦然。
在射频电路中,在收发器周围有一摞nF级电容,这些我一般理解为是给收发器提供瞬时能量的,能量不必太大但要及时时间要短。若是理解为去耦,也无需争辩。在一般电路中uF就算是小的了。此时的电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稳压了,去耦的作用有限。

运放上学的时候,觉得运放真是简单,当时觉得学懂模电就是大牛。
运放用的多了,真正感觉的运放的博大精深,怀疑它能解决一切问题。
运放在电路中用的非常非常多。各种放大电路,加法减法电路可用作信号合成。说到运放用的最多的电路莫过于电压跟随器,如下图。

电压跟随器作用大,信号需要隔离,可加个跟随器。
运放的加法器可以用作信号合成,信号接入反向端之前可以先反向一下。
这样用作两路信号合成为一路输出。同样道理若是三路合成,可以再加一个前级。

@万法归宗 :得先理一下思路
不错,不错,运放的呢?继续啊

网友AE:
你们都是大神,在我看来,电容,电阻,三极管,二极管、电感都是基础晶体管,组合成其他功能模块的时候成为专业的集成电路,又叫芯片。
嘿嘿,我是新手,

哈哈发现萌新一枚

网友Y: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80年在江西中路处理品门市部排队买的200多个PMOS集成电路,1角1只,上无十四厂的,没见过吧,上大的电 ...

哈哈!又见到这种元件,上个世纪可是用过 不少,我记得当时有几次有一个这种元件在路严重发热,关机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F:
7805 1117 103电阻103 105的电容 dc-dc

网友AG:
Optoelectronics
Resistors
Switches & Relays
Switching Devices
Transistors
Analog Ics
Capacitors
CMOS
Connectors
Data Converters ADC,
ANTENNA
BATTERY
BELL
BRIDEG
BUZZER
CAPVAR
CIRCUIT BREAKER
CRYSTAL
DIODE SCHOTTKY
DIODE VARACTOR
ELECTRO
FUSE
INDUCTOR
JFET
LAMP
LED
MICROPHONE
MOSFET
MOTOR
NPN-PHOTO
OPAMP
SCR TRIAC
PELAY
PLUG
SOCKET

网友AH:
看了上面好多前辈和专家的说明,收获不少,我就从实战的工作经验,说一下日常选型中比较容易忽视的地方吧。
1.电阻
前文中很多前辈说了电阻的选型准则,确实不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电阻本身的耐压情况,我们选电阻的时候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电阻的功率和电阻的封装(大小),以及电阻的精度,受环境影响状况等,有时候会没有注意到电阻本身的耐压值,之前在工作中选型的时候,未考虑到1206电阻的耐压值,结果一旦接上依噶干扰,电路老是会出问题。最后才排查下来是耐压值。
2.电容
电容,在贴片电容选型的时候,器件本身的高度有时候是我们会忽视的地方,我做过一个项目,一个电解电容需要倒着放,在layout的时候是注意到倒下以后,在震动或者生产同事生产未注意到的情况下,电解电容可能会压到有一定高度的贴片电容,因为已经量产了,导致大批返工,血凝凝的教训哇,损失了好多好多money
3.电感,这玩意啥都好,就是体积大,在频率高了以后可以将体积选型的小一些,但是频率升起来以后硬件小伙伴会考虑到很多其他问题,所以,板子的体积性能,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4.晶振。
我其实蛮意外,上述那么多帖子,很少有人说晶振的事情,这玩意是整个电路板的核心哇,晶振以及外围电路的匹配,我觉得在电路中真的及其重要。
5.单片机
这里我就避开主要的单片机本身的设计电路了。主要想讲的是和外围电路的匹配,包括芯片引脚和外围电路的阻抗匹配以提升通信的鲁棒性。还有就是注意引脚本身的驱动能力,之前有做过实验,平时在公司的时候测试没有问题,一旦上车以后有一些电路老是会有问题,最终经过好多时间的排查,才发现是单片机引脚驱动能力的问题。
6.二极管/三极管/MOS管,
这一块,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利用分立元件搭建出来的放大电路的稳定性,这个是我本人一直都很难解决的,要是有专家在线指导,不胜感激!
7.IGBT
做电力电子,IGBT真的是最核心的东西,目前我们团队在做结温估算,充分考虑和预测到IGBT的发热情况,对提升IGBT的性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以上,就是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分享一下。

哎呀分享的都是干货,666

网友AI:
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晶振、芯片(单片机、运放、电源、通信)、保险丝

网友AJ:
1、电阻,电容,电感
1.1、电阻器
常应用于限流,分压等,选择上要考虑电阻的封装,功率,材质。
1.2、电容器
常应用于滤波,耦合,旁路等,选择上根据应用电容地方考虑耐压和材质,特殊的地方选择特殊的电容器。
1.3、电感器
常应用于滤波,电源,阻抗匹配等。选用考虑电感量、额定电流和材质。

2、二极管
应用于整流,稳压,保护等,选择上考虑反向耐压和正向电流。
在多按键设计的电路上,使用二极管扩展按键的方式是不错的应用,常用的二极管型号1N4148。
3、三极管、场效应管
常应用于信号放大,电瓶转换,信号控制等,应用考虑Vce,Vd电压,Ic和Id电流。我常应用的有2N5551,2N5401,SI2302,SI2301等
4、MCU
控制电路中常用的器件,选择时根据应用的场合,价格,功能,性能的考虑,有51 ,ARM,MPU可选,我常用的有PIC16F系列,STM32系列,STM8S系列,IMX6U等。

电子器件种类较多,选择上根据应用的环境,性能,选择性价比高的器件来实现需要的功能是工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AK:
电阻电容单片机稳压块,数字电路必备呀,不应该只有我常用,你们都不常用.

网友AL:
引用 网友M:
电子元器件是元件和器件的总称。是电子元件和小型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 ...

网友AL:
引用 网友J:
除了常用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外,还喜欢备一些小的电子模块,像电源的及各种传感器的(温湿度、气压、光 ...

网友AM:
【我不是科班出身,喜欢电子,然后从事相关工作,所以有些渣渣言论,不正确的地方,望前辈指正】
一,题目中“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
    我们通常说的元器件,其实是两个部分:元件和器件,具体的定义可以查课本,我一个非专业角度理解——元件算是简单点的东西(电流过的时候是被动地产生变化),器件是复杂点的东西(电流过的时候是主动地产生变化)。【这玩意的分类说啥的都有,我的不一定准确】
    再说题目中的定语,最常用的,我就絮叨絮叨我作为硬件工程师的时候(现在不搞硬件了,做市场宣传了),比较喜欢用的一些元器件。

二,元件: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连接器
1,电阻,我比较喜欢贴片的元件,一方面是大学的时候自己做PCB,那时候台钻打孔是很奢侈的事,所以要尽量避免,所以贴面的用的多,而且比较容易保存,淘宝买点小格子收纳盒就可以,我比较常用的是0603,0805和1206这几种封装,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功率小,即便是1206的,功率也不过1/4W,就这可能还只是标称功率,都不一定能达标。
电阻的一个小心得,只要功能上过得去,电阻尽量选阻值大的,这玩意损耗电流挺大的,尤其是作为上拉电阻,单片机灌进去的电流也不好太大。
2,电容,这个插针的贴片的用的都挺多,电解电容最多,各种滤波需要用,需要注意铝壳不一定是固态电筒,也可能是铝壳电解电容,典型的拿来充门面的利器,看上去漂亮,刚学的时候只知道注意正负,不知道注意耐压,经常被炸,我大学最喜欢的一件T恤衫被崩了好多洞,后来养成了干活一定穿工作服的习惯。
贴片的也经常用,0806和1206的,主要是瓷片贴片电容,高频滤波,也是需要注意耐压,虽然不会炸,但是会失效,再就是这玩意不像电阻,可以通过丝印来判断阻值,贴片电容上面没有这玩意,很麻烦,注意收纳,我没啥好办法,小格子收纳盒,写清楚容值。
其他的贴片电容也用过钽电容,贵,死贵,正负不好区分,我印象里好像是跟常识是相反的,炸的时候很刺激,火花四溅,比电解电容刺激。
3,电感,我算是半吊子,用得少,也没用明白,但是明白一点,这个东西用在开关电源上多,尤其是DCDC上用的那种金属外壳的,电源的输出功率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电感的参数,找合适的电感不是太好找,但是这个东西出乎意料的便宜,我是指定制成本,可以找厂家沟通定制,先采购样品,然后测试后就可以备货了,厂家自己想办法找,不要只关注淘宝,多找找1688。电感用的真心少,不太懂。
4,二极管,用的比较多的就是1n4007,插针的,贴片的T7和M7都很常用,也是需要注意功率,T7功率真的很小,贴片的尽量用M7的,或者选择一些大功率的二极管,同样的,我是让厂家给我按照我的要求找合适的型号,,,
还有一种二极管,LED嘛,贴片的常用0603和0805,彩色的比较多的5050,3528,这个有个小经验,怎么让塑料壳上的LED看上去好看,最便宜的办法,不是买LED灯帽,那玩意还得想办法在塑料外壳上做适配——只需要在外壳上打孔,内部点一点热熔胶,出来的效果特别棒。
稳压二极管,小功率的稳压,特别好用,但是注意小功率,虽然有大功率管,但是配套的电阻和其本身发热会很严重

说到这里,想起来关于国内的元件厂,虽然有很多,但是质量很多人信不过,当然信不过的人,他们需要生产的东西的品质,肯定不是我能搞懂的,
我想说啥呢,如果是做一些简单的自动化控制的,不是工业级或者高档消费级的产品,其实国产元件的产品完全信得过,只是有些垃圾厂子的东西确实不敢恭维,我认识一个家长(我以前是老师)开晶振工厂的,去参观的时候给我讲,他们检测淘汰的晶振其实就是你们淘宝上买的晶振,,,
对我震惊很大,后来我的工作慢慢有点起色后,我有点小经验分享,国产的元件,合作的工厂或者BOM商,找他们自己有品牌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只要有品牌,我就得为这个品牌负责,我的产品一定是对得起品牌名字的,质量上就一定是可以的。

5,连接器:这玩意多了,讲常用的,电源用DC5527,这个东西比价通用,一般12V DC都是这个,电源适配器也好找。
板间连接用XH2.54,便宜好用尺寸还合适,而且有不同颜色的胶壳,线材找工厂定做也便宜,还比较耐用
再就是压线端子,各种端子,选择的时候,注意不要用**的,那玩意不耐用,用那种螺丝上下的,平面压线的端子,这个我们吃过很多亏。

二,器件:三极管,稳压器,继电器,LED,各种IC
1,三极管和MOS管放一起说,我比较喜欢NPN和N沟的,常用SOT32封装的,一般需要的功率也都不大,基本都在3A以内,这个封装的足够应付
2,稳压器:非常抵触1117系列,非常喜欢78系列,原因是1117系列的耐用太低,很多用户用的时候经常电源搞错,容易烧,但是78的就没事,虽然效率低,但是给单片机啥的供电,足矣
3,继电器:这玩意型号太多的,但是注意假货还真有,我们有次生产事故,BOM商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来路不明的继电器,结果大面积损坏,触点碳化,导致不能导通,所以这个东西的触点,想办法加保护,不管继电器的货源如何,都做好保护,个别情况,该换中间继电器的就换,那玩意虽然也不是很靠谱,但是可以现场更换。
4,LED不应该放在二极管里嘛,那是普通LED,其实LED类型多了去了,挺好玩的,比如那种自带闪光效果的贴片LED,很贵,但是很方便,但是,也很坑,适合用在不会移动的场景,那玩意一摔就完蛋,就变成普通LED了,我有一小批产品,做出来到我手上,我以为我BOM单子写错了,查了好久才发现这玩意怕摔,不知道插针的自闪LED是否也这样
还有就是串行的幻彩灯,过长的WS2812就特别好用,只需要占用1个IO口,就可以拓展足够多的各种颜色LED,用这玩意的时候需要注意功率,这玩意5V的
5,各种IC,真的是各种,太多了,好多我也不懂,毕竟我只是个半吊子硬件工程师,还不太懂软件,说几个我觉得好用的74HC595,拓展输出的,好用
ULN2003和ULN2803,给输出口拓展开极输出的,提高输出能力,好用
LM393和LM358,我习惯把这俩放一起,比较器和运放,这个得注意,进口的确实比国产的好用

暂时就这点,希望看到的人能有所收获,希望看到的前辈大佬能给我指点指点

可惜你不是前排啊。。。!我修改下帖子,告诉大家每页都有精细,建议大家把所有楼层都看看

网友AN:
               开关电源主滤波大电解屡爆的“罪魁祸首”乃大纹波电流
                                   ——介绍铝电解电容器常见缺陷的防控诀窍

       铝电解电容器是常见多用的电子元器件,我来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常见缺陷之防控诀窍。
       但凡是维修过彩电的朋友们多会遇见过开关电源主滤波大电解电容器的这类特殊故障:电解电容器铝质外壳顶部“膨鼓” 或是顶部的塑料薄膜片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严重变形而呈高高的“鼓拱”状态,也有的突然“爆顶”喷热气,甚至突发爆炸险象,铝壳脱颖而出向外弹射而去、芯纸絮屑四处爆溅粘污机器内部,其状其况极其狼狈。维修人员面对该类电容器失效时,往往都不假思索地将导致此况的原因误判为电容器漏电、击穿,或受附近散热器高温烘烤,而并不深究其因,甚至直接归咎为电容器的质量不好,简单地一换了之,以致屡换屡爆,久陷于莫名困惑之境。
     “膨鼓”、“鼓拱”、“爆顶”明显系内部高温或压力异常增高所引起,“爆炸”则顾名思义为瞬刻之间遭受粉身碎骨的恶性破坏。
       由于铝电解电容器的正极基体为高纯金属铝,负极是具有一定粘度的液态电解液,电容器在负荷条件下犹如一个电解槽,正负极会有气体产生,负荷越重,负荷时间越长,产生的气体也就越多。且铝电解电容器是一种密封性很强的元件,封口处采用橡胶密封、卷边压槽工艺,电容芯置身于这“固若金汤”的金属外壳之中,当内部气体增大到一定程度,若超越了密封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就会瞬速引起铝电解电容器的爆炸。
       铝电解电容器本身存在较严重的缺陷,或是设计与使用不当时都可能会发生爆炸。若是铝电解电容器产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如介质氧化膜有疵点、孔洞等缺陷,防爆结构不合理等,多易发生爆炸。铝电解电容器属有极性元件,通常是主用于直流电路中。当极性接反,或施加的频率较高、迭加的纹波过大时,其损耗与漏电流的增大会产热升温,导致内部气体恶性膨胀,酿成爆炸灾祸。尤其是CV积大的铝电解电容器爆炸的可能性更大,破坏力也更大。彩电主滤波电解电容器的爆炸,就是是最具代表性的破坏典型,这绝非由单纯性的元件漏电所引起,也绝非受附近散热器高温烘烤而致。剖析彩电主滤波电解电容器的爆炸之“谜”,其真相实属交流纹波在“作祟”。彩电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很高,主滤波电解电容器的CV积大且迭加上的交流纹波电流较大,处境远较普通工频整流滤波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器要恶劣得多。这一大的交流纹波电流其实才是真正导致主滤波电解电容器屡损屡爆的“罪魁祸首”。笔者提醒大家“对症下药”:开关电源电路中必须采用能够承耐大纹波电流的那种专用的高纹波型铝电解电容器才能有效提高可靠性与安全性。遗憾的是目前众多彩电理论与维修书刊对此均无一介绍提及,因此这一爆炸的特殊性尚是鲜为人知,尤其对广布社会的个体维修人员更是几乎从未所闻。不谙此道而任取一个大电解电容器来随意代换的“庸医”行径,若换不来屡换屡爆、屡爆屡换的结果那才怪呢!
       高纹波型铝电解电容器在其外套的热性塑缩套上应能明显识别。(图1)HI—RIPPLE是高纹波的识别标志,有些铝电解电容器则简标为Ri字样。此外,诸如CD293、CD281等规格也都是专属于高纹波型的的铝电解电容器。
       大的交流纹波电流易致主滤波电解电容器爆炸,因此在选定高纹波型铝电解电容器时还须重视决不能缺少完善的防爆阀结构。防爆阀是以凹凸相间的扇形或沟壑形式设置在铝电解电容器外壳顶部的耐压薄弱环节。(图2)。当电容器内部的气压异常增高而达到一定程度时能成为一道“安全阀”,内压力可靠地自动顶破防爆阀,使铝电解电容器迅即泄气卸压,达到安全防爆的目的。

        除了严识高纹波型标志外,为进一步达到安全防爆的目的,有条件的尽可能对批量用于开关电源的主滤波电解电容器进行下述2项非常必要的特殊模拟试验:
       迭加纹波耐久性试验: 在寿命试验中对电容试品迭加上适当的交流纹波电流,经1000小时试验后考核试品,要求复测其电容量、漏电流、损耗等元件参数均符合标准方为合格。
       防爆阀可靠试验: 对电容试品施加适当的交流电,有意识地促令其产热升温而膨胀爆炸,这一破坏性试验足以鉴定其防爆结构是否可靠有效。
       铝电解电容器的防爆性能直接关系到整机的安全,因此上述2项试验对于认定电容的防爆性能非常有效。
      铝电解电容器的爆炸缘由内部气体的极度膨胀,气体的极度膨胀又系电解芯体的异常温升诱发。因此,也绝不可忽视滤波电容的工作温度。降低电解电容器的使用温度可有效延长其寿命,理论上温度每降低10℃,约可提高其2倍寿命。应尽可能地远离发热源,并择优选用105℃规格或更高的电容品种。
      为预防开关电源电路中的主滤波铝电解电容器发生爆炸,再一次友情提醒电子设计应用及电器维修人员们不要随心所欲地购用那些来路不明的铝电解电容器。特别须注重:开关电源主滤波大电解务必严格采用能耐大纹波电流的正宗专用的合格产品!

网友AO:
①配件名字:通断开关
②配件原理/优缺点:原理——按开则通,按关则断/优点通断由你,缺点得“按”
③您的小技巧等等:“—”为开,“O”为关。可以加个声光开关,省去用手按!

网友AP:
我经常用的就是电阻,电容,电解电容,二极管,led,LCD,三极管,mos管,光耦,自恢复保险丝,数码管,多路LED驱动类似74HC595,3.3V的LDO,电机驱动IC,还有最重要的各种型号单片机等等。
电阻电容一般贴片的,小巧美观。电容最多用的是0.1uF,这个电容一般用在去耦,旁路和IO输入时滤波去抖动。
再就是保险丝和二极管配合用在电源输入保护反接和短路。
光耦也用的比较多,一般工业输入输出控制需要电源隔离,用到光耦PC817。
人机交互一般用到LCD12864或者数码管作为显示,比较常用这个,因为比较简单。高级花哨的显示才用到TFT彩色屏,比较少用。

网友AQ:
1、既然是说配件的优缺点,我就说说我们厂常用的mos管吧。
2、我们是做充电器的厂子。主要是电动三轮车上的充电器。每个充电器上面都会用到mos管。
3、我们现在用的mos管种类很多。有pip的,新洁能,超威的,还有紫光等等。试了各种mos管。
4、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主要是价格和成本摆在那里。国产的暂时质量都还稍微差一点。
5、mos管栅极的开关电阻的大小对mos管的寿命也有很大的影响。
6、对mos管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开关频率和占空比也是非常重要,稍微调大或者调小一点,良品率就会直线下降。
7、我们充电器主要是看输出端的功率。以此来调节mos管的占空比和频率。
8、所以我觉合适的mos管最麻烦。后期还要进行测试,工作量也不小,新mos管温度温控等等都要测试,寻找合适参数。所以觉的工作繁琐点。但这也是质量的保证。

网友AR:
电阻电容二极管什么的就不用说了楼,基本上的电子产品都少补了的,还有就是稳压ic问个内主控ic提供需要的电压环境,主控单片机就是STM32各主流系列吧,还有一些蓝牙,WiFi,语音相关的IC吧

网友AS:
电阻
      电荷在导体中运动时,会受到分子和原子等其他粒子的碰撞与摩擦,碰撞和摩擦的结果形成了导体对电流的阻碍,这种阻碍作用最明显的特征是导体消耗电能而发热(或发光)。物体对电流的这种阻碍作用,称为该物体的电阻。电阻器(Resistor)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直接称为电阻。电阻器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通常分为三大类:固定电阻、可变电阻、特种电阻。按用途分类有:限流电阻、降压电阻、分压电阻、保护电阻、启动电阻、取样电阻、去耦电阻、信号衰减电阻等;按外形及制作材料分类有:碳膜电阻、硼碳膜电阻、硅碳膜电阻、合成膜电阻、金属膜电阻、氧化膜电阻、实心(包括有机和四轴飞行器)电阻、压敏电阻、光敏电阻器、热敏电阻、水泥电阻、拉线电阻、贴片电阻等类型。根据封装可以分为贴片电阻,插件电阻。今天重点来讲讲氧化膜电阻,如下图所示:

氧化膜电阻的优点:①、耐热、耐湿、负载稳定性良好;②、皮膜坚硬不易损伤,不燃性结构涂装;③、选用品质瓷棒制作小型品以替代大尺寸高功率的一般型电阻。
氧化膜电阻的缺点:氧化膜电阻在直流下容易发生电解使氧化物还原,性能不太稳定。耐压较低。
顺便分享几个电阻识别计算阻值的小程序:
电容
     所谓电容,就是容纳和释放电荷的电子元器件。电容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充电放电。当然还有整流、振荡以及其它的作用。另外电容的结构非常简单,主要由两块正负电极和夹在中间的绝缘介质组成,所以电容类型主要是由电极和绝缘介质决定的。电容的分类如下:
①、按照结构分三大类: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
②、按外形封装:插件式,贴片式。
③、按用途分有:高频旁路、低频旁路、滤波、调谐、高频耦合、低频耦合、小型电容器。
④、按介质分为:陶瓷、云母、纸质、薄膜、电解电容。
⑤、根据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有极性使用时要注意方向。
电容的主要评估性能:电容的容量(即储存电荷的容量),耐压值(指在额定温度范围内电容能长时间可靠工作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耐温值(表示电容所能承受的最高工作温度)。各种电容实物图片如下:

今天重点来讲讲陶瓷可调电容,可调电容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与固定电容相同的功能,但是他的灵活性在于可以调整容量大小,通过改变这一数据,来实现与电感等元件实现电路的共振。可调电容一般有陶瓷介质和薄膜介质,陶瓷介质的高频特性好,可以工作在几百MHz甚至以上,而薄膜的高频特性要差一些,但一两MHz还是可以用的。陶瓷可调电容就是介质材料为陶瓷的其容值随动片的转动而连续改变的电容器。
陶瓷可调电容优点:①、陶瓷可调电容的高频特性好,可以工作在几百MHz甚至以上。②、陶瓷可调电容一般调整到合适的容值后,就不需要经常去调节了,这时它起到的作用和普通电容器是一样的。
陶瓷可调电容缺点:①、陶瓷的生产加工要困难一些,所以价格高,薄膜的价格要低一些。②、如果调试用力不当,或调节次数过于频繁,都可能会损坏电容器。
电感
    电感俗称线圈,是闭合回路的一种属性。当线圈通过电流后,在线圈中形成磁场感应,感应磁场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抵制通过线圈中的电流。不论哪种电感器,如果结构相同,特性也就基本相同。但绕线匝数不同或磁芯不同时,电感器的电量的大小会不同。绕线匝数越多,电感量越大。同样的匝数线圈增加磁芯,电感量也会增加。电感在电路中具有感抗特性,感抗的存在像电阻一样阻碍电流的流动,不过感抗是与六国电感器的电流频率相关,还与电感本身的电感量相关。电感对直流电几乎没有阻碍,但对交流却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称之为感抗XL。
电感的分类:按结构分为空心电感器, 磁芯电感器, 铁芯电感器,色码电感器。如下图所示:

按用途可分为振荡电感器、校正电感器、显像管偏转电感器、阻流电感器、滤波电感器等。
按工作频率可分为高频电感器,中频电感器,低频电感器。空心电感器,铁芯电感器,铜芯电感器为中高频电感器,铁芯多为低频电感器。
     今天重点来讲讲磁芯电感器的优缺点。
磁芯电感器的优点:
①、因为初始导磁率是铁氧体的5-20倍,对传导干扰的抑制作用远大于铁氧体;
②、纳米晶的高饱和磁感应强度比铁氧体的好,所以在大电流下不易饱和;
③、温升较UF系列的要低,室温下要低将近10度;
④、结构上的灵活令其适应性好,从加工工艺上进行改变,即可适应不同需求(见过节能灯上用的磁环电感,使用相当灵活);
⑤、分布电容会更小,因为绕线的面积更宽,体积也相对较小;
⑥、环行所用匝数少一点,分布参数小一点,效率占优。
磁芯电感器的缺点:
①、磁环孔径小,机器难以穿线,需要人工去绕,费时费力,加工成本高,效率低。
②、耐压方面较之UF优势不大:因为可以看到很多磁环共模中间使用扎线带隔开的,这样不是很可靠,有的中间拉开一定距离,线用点胶固定,时间长了,可靠性不高。如果电感量要求比较大,线会挤在一起,安全性上存有疑虑。
③、安装不便,故障率较高。    以上就是个人对电阻、电容、电感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的认识,如有不同看法,望请留言指出,谢谢!

网友AT:
首要使用的是电阻:
   电阻主要考虑它的阻值来搭配电路,其次是看电路流过的电流来考虑功率,再就是看电路要求的精度考虑4环或5环。

网友AU:
LCR 这些个零件

网友AV: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80年在江西中路处理品门市部排队买的200多个PMOS集成电路,1角1只,上无十四厂的,没见过吧,上大的电 ...

这个元器件好老了啊

网友AW:
做一个电子元器件周期表,

网友AX: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c4BNbmiSzz9SR9qs3fx4A
提取码:fp7i
来参与一下,顺便分享下元器件应用宝典
记得最开始认识元器件还是从一个小小的节能灯说起,那时刚出来工作,看到的就是一整只灯,后面打开盖子,看到密密麻麻一堆的东西,最好近入眼睛的就是个大大的东西,因为在整个电路板上就电感最大,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个电感,刚开始看到里面的也新奇,一个一个的元器件去拨开来观察,在旁边的老司机看见了,居然还吓唬我,说被我弄坏了,其实开盖的都是坏的,都要经过维修后才能装盖正常,当时弄得一脸懵,胆小没办法,后来接触多了,慢慢的对元器件有了印象,从电阻的色码认识到识别,从二极管的正负极性判别,到如何应用,三极管的认识到测量,从电容到电解,从电感到变压器,从无源器件到有源器件,接触多了,也认识得多了,不知道的还可以去请教下同事们,或者上网查一查有关元器件的资料,就像这元器件应用宝典都是很不错的资料.现在工作中用得最多接触得最多的就是电阻了,基本每个产品上就电阻是最多的,用的规格也多。电容次 之,二极管,三极管等

网友AY:
电路系统里面没有什么常用不常用的,都是必须的。
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单片机、晶振、各种存储器、IC、液晶、等等,都是关键件。

网友AZ:
1.二极管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常常用到,而在做BOM清单时,大家命名习惯会有些不一样,如同一个封装物料二极管,有人命名为SOD323,另有人命名为D0805。现把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列举如下:
封装名字                  英制单位
SMA---------------------- 2010
SMB---------------------- 2114
SMC---------------------- 3220
SOD123---------------------- 1206
SOD323---------------------- 0805
SOD523---------------------- 0603

网友AZ:
2.MOS管在使用时,用于开关控制的比较多。常记如下几点:1.N沟道MOS管适用于低端驱动,P沟道MOS管适用于高端驱动     2.N 沟道MOS 管相对于P 沟道MOS 管来说,导通电阻R(ds)要小,因而在一些控制电路中适用于N 沟道  3.对于MOS 管控制电路参数的选取,对于PMOS 管而言,需V(gs)on 远远小于V(th)才能完
全导通,对于NMOS 管而言,需V(gs)on 远远大于V(th)才能完全导通。

网友AZ:
3.过年假期,看TI E2E中的技术文档,看到几篇有关LDO的,感觉很不错,是TI工程师对LDO 噪声,电源抑制比,PSRR测量。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TI E2E链接如下: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power_house/archive/2019/05/23/ldo-1
                       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analogwire/archive/2018/04/08/ldo
                       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analogwire/archive/2018/02/28/ldo-psrr

网友BA:
①器件名字:51单片机

②优缺点:
优点:
容易上手学习的单片机
完整的按位操作系统
在片内RAM区间还特别开辟了一个双重功能的地址区间
拥有直接的乘法和除法指令

缺点:
运行速度有点慢
外设有限需扩展
I/O脚使用简单,但高电平时无输出能力
保护能力很差,很容易烧坏芯片

③使用注意
1)使用边沿触发中断时,为了防止多次误触发中断,需要对边沿进行消除抖动处理,或采用软件延时处理。
2)定义变量是,data区内最好放局部变量,其他不频繁用到和对运算速度要求不高的变量都放到xdata区。
3)使用串口通信时,注意发送和接收的方向。
4)不同厂家的51单片机都有各自的特点,编程和编译时都会略有不同,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想到的就是电阻
这个可能和大佬们不一样/笑哭,因为我本人是微电子大二的学生,接触到的东西有限,数模 ...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简单说下常用的吧,附加一些基本知识。
一、电阻我之前做开关电源,基本电阻都是少不了的,一般也就是 ...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阻什么的不能算吧,类似炒菜放的盐,芯片才是主菜吧

看个人的具体应用了.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觉@21ic小喇叭 这个活动就是为本人量身打造的 ,至于原因有二:一 者本人恰恰在春节前花100元购买了 ...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常用元件我觉得三类,一阻二容三运放
电阻
电阻用来做跳线真是神器。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不是科班出身,喜欢电子,然后从事相关工作,所以有些渣渣言论,不正确的地方,望前辈指正】
一,题目 ...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Q:
1、既然是说配件的优缺点,我就说说我们厂常用的mos管吧。
2、我们是做充电器的厂子。主要是电动三轮车上的 ...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S:
电阻
      电荷在导体中运动时,会受到分子和原子等其他粒子的碰撞与摩擦,碰撞和摩擦的结果形成了导体对 ...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A:
①器件名字:51单片机

②优缺点: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测与维修速成》or《中国异闻录 全套两册装》

请您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有奖送书】+ 您的用户名 + 收件人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 您想要的奖品

双方确认后一周内为您发出。

网友AM:
引用 楼主:
恭喜您获奖:【有奖送书】工程师们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有啥?

奖品2选1:《彩色图解电子元器件识别、检 ...

感谢21ic,看了其他大佬的分享,长见识了
小生把自己的一点点小知识分享,还能得礼品,21ic太棒了~~感谢

不客气么么哒

网友A:
邮件已发送,感谢感谢

网友BB(2021-11-27):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