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1 IO口学习

楼主(2020-02-07):
STM32的IO口可以由软件配置成8种模式:
1,输入浮空
2,输入上拉
3,输入下拉
4,模拟输入
5,开漏输出
6,推挽输出
7,推挽复用功能
8,开漏复用功能
每个IO口可以自由编程,单IO口寄存器必须要按32位字被访问。
这里就是寄存器不能位操作咯

楼主:
STM32的每个IO端口都有7个寄存器来控制。他们分别是:配置模式的2个32位的端口配置寄存器CRL和CRH;2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IDR和ODR;1个32位的置位/复位寄存器BSRR;一个16位的复位寄存器BRR;1个32位的锁存寄存器LCKR;这里我们仅介绍常用 的几个寄存器,我们常用的IO端口寄存器只有4个:CRL、CRH、IDR、ODR。

楼主:
STM32的CRL控制着每个IO端口(A~G)的低8位的模式。每个IO端口的位占用CRL的4个位,高两位为CNF,低两位为MODE。这里我们可以记住几个常用的配置,比如0X4表示模拟输入模式(ADC用)、0X3表示推挽输出模式(做输出口用,50M速率)、0X8表示上/下拉输入模式(做输入口用)、0XB表示复用输出(使用IO口的第二功能,50M速率)。

楼主:
CRH的作用和CRL完全一样,只是CRL控制的是低8位输出口,而CRH控制的是高8位输出口。

IDR是一个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只用了低16位。该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并且只能以16位的形式读出。读出的值为对应IO口的状态。

ODR是一个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也只用了低16位。该寄存器虽然为可读写,但是从该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只有写是有效的。其作用就是控制端口的输出。

在配置STM32外设的时候,任何时候都要先使能该外设的时钟!APB2ENR是APB2总线上的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