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RCC

楼主(2020-02-07):
STM32 RCC复位与时钟配置,我首先忽略掉复位,首先学习时钟配置,复位以后用到再学习

STM32有多个时钟源,分别是

HSI:上电默认启动,因精度不高所以先不采用,以后如果需要再使用

HSE:外部高速时钟,系统时钟一般采用它,经过PLL倍频作为系统同时钟

LSE:外部低速时钟,一般专门用于RTC,等到RTC模块时再使用

LSI:内部低速时钟,精度不高,一般用于IWDGCLK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arike1314」的原创**,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arike1314/article/details/5673522

楼主:
时钟系统框图如下:

STM32中各个模块都有自己的时钟,当使用相应的模块时首先记得把此模块时钟开启

本次学习使用标准固件库3.3.0

楼主:
好了,看明白上图咱就开始吧: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SystemInit();                                                    //完全可以使用此函数配置,但是为了学习咱先不用
         RCC_DeInit();                                                      //复位RCC模块的寄存器,复位成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时钟,咱是用HSE的时钟作为PLL的时钟源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获取HSE启动状态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如果HSE启动成功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开启FLASH的预取功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延迟2个周期(这里我也不明白,先用吧)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HCLK,PCLK2,PCLK1,PLL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启动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                                                              //等待PLL启动完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80)          //检查是否将HSE 9倍频后作为系统时钟

                 {}
         }

}

楼主:
设置时钟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5.设置高速APB2时钟                         RCC_PCLK2Config;

6.设置低速速APB1时钟                      RCC_PCLK1Config

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楼主:
至此我们就将STM32的系统时钟配置好了,系统时钟72MHz,APH 72MHz,APB2 72MHz,APB1 32MHz,USB 48MHz

其他至于ADC什么的先用不管,用到时再设置,本次只是大体先熟悉下STM32的时钟配置流程,便于以后程序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