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校准频率的选择

楼主(2020-02-07):
中低端示波器,一般只有一个频率补偿调谐旋钮,高级点示波器有两个,还有个高频补偿调节,信号源是1MHz方波,使用两个调节器,能兼顾高低频,更准确。

于是问题来了,尽管示波器探头说明书都是指定1kHz方波信号,那么为何要选1k,而非1Mhz的参考信号?
或者说,两头不能兼顾的情形下,怎么根据实测信号决定校准方波频率?

楼主:
理论上,只要信号源频率在示波器带宽(或者探头带宽)以内的任意频率都可以。
实际上,多数参考频率选择1kH,或者最高数百kHz,这是由示波器探头的频率响应决定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使用示波器并看过说明书的第一次,就有考虑了,不过没有仔细考虑,或者考虑不全面。
理论上,方波不失真,说明频率响应平坦。
示波器探头的RC和示波器输入的RC,只从理论上考虑,这个调整位置是唯一的,相当于RC电桥达到平衡的点是唯一的。
后来也试图自己搭一个更高频率的方波信号发生器,发现1KHz时波形很好,局部放大了也很好,几乎直角,但是1MHz时方波不好,用于校准,还不如1KHz的直观。

楼主:
高级点示波器探头,先衰减100倍,后面是个100倍放大器,总体增益是1,但是输入电容降到接近有源探头级别了,2个p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