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NVIC

楼主(2020-02-07):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NVIC,STM32 NVIC的使用可以说用很多好处,在以后的应用中可能就有所体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Reference Datasheet中是如何说的:

楼主:
SCB->AIRCR中目前只用到4位,也就是最高能有16级中断嵌套,如果全使用的话可以达到256级

选用优先级分组(实际就是选几位用于主优先级几位用于辅优先级)

注意,我们在一个工程中只能用一种分组方式

楼主:
The table below gives the allowed values of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subpriority according
 to the Priority Grouping configuration performed b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function
  ===========================================================================
    NVIC_PriorityGroup   |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Description
  ===========================================================================
   NVIC_PriorityGroup_0  |                0                  |            0-15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1  |                0-1               |            0-7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2  |                0-3                |            0-3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3  |                0-7                |            0-1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4  |                0-15              |            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0 bits for subpriority

以上是我提取库中misc.h中的说明便于大家理解

楼主:
如果要使用中断那就得把中断向量表先存储到存储器,我们先来一段程序看一下吧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这里边包含一个条件编译,如果我们要把中断向量表存储在RAM或者FLASH就要定义相关的宏

后边选用优先级分组的0组,也就是0位用于主优先级,4位用于辅优先级

楼主:
主优先级可以中断嵌套(可以抢占)

辅优先级不可以中断嵌套,只能当前中断完成之后再相应优先级最高的

如果辅优先级相同则相应中断向量表靠前的

楼主:
NVIC_IRQChannel 是说明用的哪种中断,包括所有的中断与异常(NVIC都管理,包括内核的)

讲到这里我们要提一下不可屏蔽中断,这个中断是不能屏蔽的NMI是不能屏蔽的,其他中断都是可以屏蔽的

好了,就先说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