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ystick定时器

楼主(2020-02-07):
Q:什么是SYSTick定时器?
SysTick 是一个24 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 时,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

楼主:
Q:为什么要设置SysTick定时器?
(1)产生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异常号:15)。在以前,大多操作系统需要一个硬件定时器来产生操作系统需要的滴答中断,作为整个系统的时基。因此,需要一个定时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而且最好还让用户程序不能随意访问它的寄存器,以维持操作系统“心跳”的节律。

楼主:
(2)便于不同处理器之间程序移植。
Cortex‐M3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因为所有的CM3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软件在不同 CM3器件间的移植工作得以化简。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FCLK,CM3上的自由运行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 CM3处理器上的STCLK信号)。
不过,STCLK的具体来源则由芯片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大不相同,你需要检视芯片的器件手册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 SysTick定时器能产生中断,CM3为它专门开出一个异常类型,并且在向量表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使操作系统和其它系统软件在CM3器件间的移植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在所有CM3产品间对其处理都是相同的。

楼主:
(3)作为一个闹铃测量时间。
SysTick定时器除了能服务于操作系统之外,还能用于其它目的:如作为一个闹铃,用于测量时间等。要注意的是,当处理器在调试期间被喊停(halt)时,则SysTick定时器亦将暂停运作。

楼主:
Q:Systick如何运行?
首先设置计数器时钟源,CTRL->CLKSOURCE(控制寄存器)。设置重载值(RELOAD寄存器),清空计数寄存器VAL(就是下图的CURRENT)。置CTRL->ENABLE位 开始计时。
如果是中断则允许Systick中断,在中断例程中处理。如采用查询模式则不断读取控制寄存器的COUNTFLAG标志位,判断是否计时至零。或者采取下列一种方法
当SysTick 定时器从1 计到0 时,它将把COUNTFLAG 位置位;而下述方法可以清零之:
1. 读取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STCSR)
2. 往SysTick 当前值寄存器(STCVR)中写任何数据
只有当VAL值为0时,计数器自动重载RELOAD。

楼主:
Q:如何使用SysTicks作为系统时钟?
SysTick 的最大使命,就是定期地产生异常请求,作为系统的时基。OS 都需要这种“滴答”来推动任务和时间的管理。如欲使能SysTick 异常,则把STCSR.TICKINT 置位。另外,如果向量表被重定位到SRAM 中,还需要为SysTick 异常建立向量,提供其服务例程的入口地址。

楼主:
Q:如何使用SysTick完成一段延时?
查询方式 参考:http://blog.**/atom6037/188271/message.aspx
中断方式 参考:
初始化函数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放在while()循环外,执行一次:

楼主: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设置AHB时钟为SysTick时钟*/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设置SysTicks中断抢占优先级 3, 从优先级0*/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每1ms发生一次SysTick中断*/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设置AHB时钟为SysTick时钟*/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设置SysTicks中断抢占优先级 3, 从优先级0*/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每1ms发生一次SysTick中断*/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楼主:
延时函数,需要延时处调用: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void Delay(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允许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等待计数至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禁止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清零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楼主:
中断函数,定时器减至零时调用,放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