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 IAR工程->Keil MDK转换详解

楼主(2020-02-07):
我在STM32的学习中发现,大部分的STM32示例程序都是基于IAR开发环境的,但我认为使用Keil MDK开发环境更加方便,可以利用RVMDK强大的外设仿真功能加速STM32的开发。我在以前的Blog**里介绍过如何在RVMDK中建立STM32 工程,以及如何使用RVMDK的软件仿真功能,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怎样将已有的IAR工程移植到RVMDK。

楼主:
不管是IAR还是RVMDK,编程时使用的都是STM32的固件函数库,唯一不同的是启动文件。RVMDK在建立STM32工程时会自动创建启动文件 STM32F10x.s,而IAR使用的启动文件是cortexm3_macro.s。此外,两者对中断向量表的管理也不一样。

楼主:
在移植STM32工程时首先要检查IAR工程中是否使用了中断。方法是要看工程中stm32f10x_it.c文件内的各中断函数是否为空函数,中断函数为空说明没有使用中断;否则若中断函数有修改并且在main函数中对NVIC进行了设置,则说明使用了中断。
       下面分没有使用中断和使用了中断这两种情况分别介绍移植方法。

楼主:
无中断:
       没使用中断时的移植较为简单,此时还可以使用RVMDK自动创建的启动文件STM32F10x.s,只要把IAR工程project文件夹中的 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和main.c等文件复制到建立好的RVMDK工程文件夹下,然后为RVMDK工程添加使用到的库函数文件即可。

楼主:
有中断:
       如果IAR工程中使用了NVIC时,在RVMDK下就不能再使用自动生成的STM32F10x.s启动文件了,但可以用IAR工程中的启动文件 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来替换。下面以万利EK-STM32F开发板提供的ADCDemo为例,介绍如何将IAR工程移植到RVMDK。由于在ADCDemo中使用到了TIM2_IRQHandler,需要在RVMDK中作以下修改:

楼主:
第一步、在RVMDK中建立工程,命名为ADC_MDK;然后将启动文件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复制到建立好的ADC_MDK工程文件夹下,并在ADC_MDK工程中将RVMDK自动建立的启动文件STM32F10x.s删除,用以上两个文件替换。

楼主:
第二步、将ADCDemo IAR工程project文件夹中的lcd.c、lcd.h、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和main.c文件复制到ADC_MDK工程文件夹内。

楼主:
第三步、为ADC_MDK工程添加使用到的库函数文件,然后进行编译。

楼主:
只需以上三步,不用改动任何代码就能搞定IAR工程的移植!只要掌握了将IAR工程移植到Keil MDK中的方法,就可以利用现有的大量IAR STM32示例来加快在RVMDK中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