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76读写U盘的相关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0-02-07):
几年前的项目一直没有实现,就是跟U盘读写相关的,最近看到沁恒的CH376刚好可以解决U盘的读写,就从淘宝上买了一块CH376的模块,看起来倒是很精致的,单片机我选的是GD32E230,用的是CH376的并口(算是模拟并口吧),当然选的是沁恒提供的PARA_SW.C相关并口操作的函数,所有的端口都修改为GD32E230的,这一步是很简单的,然后在沁恒提供的例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但是,正在仿真运行下来,程序根本就运行不下去,数据端口就8根数据线,外加4根信号控制线,还有2根电源线,我用的是3.3V的电源,沁恒的例子也很简单,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有某些细节没有注意到,请沁恒的工程师给予指导。另外,沁恒有没有U盘读写的试验板卖(包含单片机的),有的话,请提供一下链接,谢谢,谢谢。

网友A:
CH376 淘宝有很多的开发板的!基本上都带例程。

楼主:
试验已经通过,还是淘宝买的CH376模块品质太烂,可能是芯片的上电复位没有处理好,现在读写都通过了,很方便,用官方的例子直接没有问题,按照GD32E230改一下相关函数,我后来是换串口操作的,只要2条信号线加2条电源线,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验已经通过,还是淘宝买的CH376模块品质太烂,可能是芯片的上电复位没有处理好,现在读写都通过了,很方 ...

感觉吧,串口的是不是不如并口的方便?
而且感觉,串口可能做一个动作,比较浪费时间。。。
还是并口或者SPI的比较好!
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吧,串口的是不是不如并口的方便?
而且感觉,串口可能做一个动作,比较浪费时间。。。
还是并口或者 ...

是的是的,并口速度肯定快,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并口的,但是没有想到淘宝上买的这个板子不给力,现在用串口调试通过了,想换并口应该没有难度的,主要就是想熟悉一下如何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C:
CH376这种用串口和SPI比较方便,并口占用IO太多,SPI速度也可以。沁恒不只是有USB接口芯片,沁恒带USB的单片机使用起来一样方便,比如CH32F103这个系列,也是可以读写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76这种用串口和SPI比较方便,并口占用IO太多,SPI速度也可以。沁恒不只是有USB接口芯片,沁恒带USB的单 ...

现在的官方例子基本还是USB通信的,我没有看到U盘操作的例子,请尽快出相关例程,真想试用一下,USB通信的我直接用CH340了,非常方面。另外提个建议,就是各例程最好有配套的中文试用说明,搞不懂为什么全部用英文说明,而且不详细,靠揣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官方例子基本还是USB通信的,我没有看到U盘操作的例子,请尽快出相关例程,真想试用一下,USB通信 ...

需要哪颗芯片的操作U盘的例子?可以操作U盘的MCU我们都提供了操作U盘的例子和FAT文件系统库。例程中有中文说明也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哪颗芯片的操作U盘的例子?可以操作U盘的MCU我们都提供了操作U盘的例子和FAT文件系统库。例程中有中文 ...

就CH32F103,M3的内核起点就高,官网上面的例程没有跟U盘读写相关的,希望这方面的资料早点出来,还有就是该芯片的技术文档也太简单了吧,根本就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好像就是个简要说明吧,这方面你们倒是可以参考兆易的。另外,CH32F103的实验板应该有的吧,多少钱一块,请提供一下购买链接,申请样品的中奖率太低了,还不如买一块。

网友B:
CH32F103的实验板 这个都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CH32F103,M3的内核起点就高,官网上面的例程没有跟U盘读写相关的,希望这方面的资料早点出来,还有就 ...

USB相关的例程正在编写中,我们会尽快完成。您也可以根据我们8位单片机的例程,尝试移植试试。评估板可以联系销售申请:025-5263838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H32F103的实验板 这个都有了!?

是的,沁恒32位通用增强型Cortex-M3系列MCU年前就出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沁恒32位通用增强型Cortex-M3系列MCU年前就出来啦

谢谢回复!我学习学习资料。

网友E:
楼上的话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