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三) USART实践

楼主(2020-02-07):
GPIO的后面很容易想到的应该就是通用同步/异步接受发送器(USART) 了。对于比较复杂点的程序而言,用led来调试显然是有点不太科学。所以,把USART口调试好后,有助于之后其它部分的调试。(把USART当成是调试输出口来用 )
    调试USART花了我一些时间,其实问题主要出现在一些很小的细节方面。比如发现发送的数据中夹杂这乱码,后来通过数据的二进制分析发现是奇偶校验位不小心打开了。如果排除这些小问题的话,整个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

楼主:
先上例程,然后标注,最后分析

USART的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声明一个USART初始化结构体(固件库中貌似很喜欢用这种风格来初始化设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初始化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长度为8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为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数据流控制为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接收和发送模式都打开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禁用USART时钟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数据低电平有效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时钟相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禁用最后一位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1口
  /* Configure USART2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2口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打开1口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打开2口
}

楼主:
整个过程是很顺理成章的,但是需要注意几点:

  1、在有的固件库版本中,USART与时钟相关的设置是独立的使用,有一个独立的结构体,例如: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楼主:
2、在初始化USART前应该先把GPIO设置好,USART是GPIO的复用功能。例如USART1的引脚初始化

    /* PA9 USART1_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T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10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R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成功出始化后就可以手法数据了。提供一下收发数据的例程

int SendChar (int ch)//发送单个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Print_String(u8 *p)//发送一串数据
{
   while(*p)
   {
      USART_SendData(USART1, *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楼主:
  有的人可能习惯了使用printf函数进行打印,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重构print来达到重构printf来达到目的。(具体方法以后再说)

   至于接收,一般都通过中断来实现。因为后面还要详细的介绍中断。这边就先给个例程吧,关于中断的介绍后面再说。

楼主: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RxCounter > 99)
  {
    RxCounter = 100;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等待接收完成
  {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0x7F);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RXNE);//清空接收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