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饱和...

楼主(2020-02-08):
磁饱和是电力和电子相关学科或行业内极为基础的概念,相关从业者是必须要掌握的。

下面看段内容:

楼主:
附加说明:

磁饱和是磁化饱和,而非磁通饱和。

网友A:
瞎子又碰到聋子了

一个人讲话,得要有多高的水平,才能在不花钱做广告的前提下,位列百度第一位??

网友A:
摘抄教材上的定理公式,居然帖子发过了,自己还是看不懂的!这是让人叹为观止、比较神奇的地方!

网友B:
给个链接,大家复习复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大家复习复习。

估计你看不到了,大师和大侠都是吼一嗓子就跑,半个月后才能看见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懂。但x大讲的对。卡带拾音头受磁带磨久了会磁化,造成音质失真和衰減。代表磁化是无磁性变有磁性。x大这 ...

磁化是直流偏置录音导致的吧。。。。
追求电路简单的机器录音拾取用同一个磁头,并且用直流偏磁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懂。但x大讲的对。卡带拾音头受磁带磨久了会磁化,造成音质失真和衰減。代表磁化是无磁性变有磁性。x大这 ...

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光知道人家下一次登录论坛,少则一周,多则两周。
喊一嗓子得休息半个月,才能让惊魂安定下来。

网友E:
概念并不复杂, 应用中造成的问题比较复杂,  倒值得铺开讲讲

网友F:
电感磁饱和是个很狭义的概念。也就是说,要加上很多约束。抛开约束条件谈磁饱和毫无意义。

网友G:
一些搞电子的人研究电机电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懂。但x大讲的对。卡带拾音头受磁带磨久了会磁化,造成音质失真和衰減。代表磁化是无磁性变有磁性。x大这 ...

不懂。
卡带拾音头也叫磁带录音头。由于各种原因,音头总是处于被磁化的危险中。然而,音头的制造技术都把这些危险几乎完全排除。可以看出你讲的“磁化”是指“剩磁”,完全消除它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中它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久而音质音量下降,主要原因是机械磨损造成的音头“磁隙”增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磁化是直流偏置录音导致的吧。。。。
追求电路简单的机器录音拾取用同一个磁头,并且用直流偏磁就会有这 ...

即便是直流偏磁,也不会因此产生足以影响音质的磁化问题。可以给出一个时期节点,80年代之前多为直流录音偏磁,之后便是交流的天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些搞电子的人研究电机电磁?

电能与磁分开么?爱因斯坦也做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面磨损而凹陷,我帮朋友更换过磁头。

其实是磨损导致形状变化,磁带和磁头缝隙远离,无法有效收到信号而已。

网友C:
K5你把这楼带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磨损导致形状变化,磁带和磁头缝隙远离,无法有效收到信号而已。 ...

不对,是微隙闭合磁路的磁隙越磨越大,拾取粗糙频率失真无高音儿,同时磁阻倍增感生电压低音儿轻。重点不在它俩贴得多么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K5你把这楼带歪了。。。。。

正过来。磁饱和,顾名思义,就是磁吃饱了,很难再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