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小是一半

楼主(2020-02-08):
我现在在做一个正弦波移相的东西,用延时对两个波进行移相。波的频率是20hz到20khz,430f149的单片机主频是8Mhz,定时器的最小时延是0.125us。由于移相的精度是1度,波是低频的时候还可以用0.125*CCR0(CCR0是整数)实现,波变成高频就需要小数才能延时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事?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延时1微妙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延时1毫秒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延时函数,查了一下资料“x”的值为常量或常量表达式即可,“x”能不能是小数,如果“x”能是小数,那延时不就能小于1us了,我用了几个小数试了一下,发现最小是delay(1)的一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和分频系数有关系!

系统的晶振时钟是不是稳定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网友B:
那你能不能将你的信号先分频后再做延时然后再倍频呢..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更精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D:
“x”只能是常量或者表达式

网友E: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x”可以是变量的啊

网友F:
建议楼上你试试定时器吧............

网友G:
你是想延时多少时间啊.........你可以选择不同频率的时钟源

网友H:
选择不同的计数方式来达到不同的延时啊

网友I:
你能不能将你的信号先分频后再做延时然后再倍频呢.....

网友J:
不然按照你说的延时的时间也太小了吧

网友K:
单片机主频还是固定的.....

网友L:
delay函数的是自己包装的函数的,跟主频率相关系的。

网友M:
如上面的程序所示,其中的延迟函数用那种方法,使用系统的延迟周期函数__delay_cycles(int n); 可以达到比较精确的延迟

网友N:
这个内部的延时也不一定准确的

网友O:
发错版块了。

网友P:
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你这个0.125us根本不现实,还不要说延时,几个指令周期都不止0.125us

网友Q:
程序不是简单赋值就能完事儿的,真要做这么高的指标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R:
波通过什么产生

楼主:
你看函数原型是小数吗?一般这都是整数。

网友K:
比如延时一个时钟周期,你怎么可以半个时钟。

网友S:
延时最小一个nop

网友T:
首先这个并不是很精确 第二需要自己进行打包 跟主频有关系

网友U: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得的呢

网友V:
内部时钟有可能不准 用外部晶振的参考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