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uild和build all

楼主(2020-02-08):
我用iar的时候build和build all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Build 只针对在上次编译之后更改过的文件进行编译, 而Rebuild会编译所有文件。

无论 Build 和 Rebuild,都可以分别针对解决方案和项目。

Rebuild 会编译所有文件,一般相当于执行 Clean + Build(清理并生成)。

Build 编译的范围包括有更新的 Projects 以及依赖这些 Projects 的项目。

Rebuild = Clean+Build

注意,Build 所检测的是项目中的改变,主要是源代码,而Rebuild则是简单粗暴的Clean+Build。

在此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在debug文件夹下删除一个配置文件,可以看出bulid是不会生成该配置文件的, rebuild却可以。

网友A:
build all会编译当前workshop中所有打开的工程项目,build project则是编译当前选中的项目。

网友B:
Build target是编译当前文件,而rebuild all target files是编译所有文件

网友C:
编译:将用户代码(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代码)转换为机器代码(机器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的过程。
Build:生成可执行文件
Compile只是对源文件进行编译,生成目标代码,就是.obj文件;Build则将目标模块进行连接,同时将它与一些系统模块进行装配,方法有很多种,动态连接,表态连接,可重定位连接,绝对地址连接等!总之,把目标模块.obj文件与系统模块进行装配,生成可执行文件!

网友D:
通俗的说法就是build一个和build所有的区别

网友E:
build 只编译改动过的文件,build all编译所有文件

网友F:
我就知道有这个名词 但是和compile有神马不同 是干嘛用滴 一概不知啊

网友G:
不build直接下载可以不

网友H:
我也长知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