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可以进uboot,但是不能进linux

楼主(2020-02-08):
(无正文)

楼主:
进uboot,在uboot待多久都没关系。
但是一过uboot进系统就会突然断电

网友A:
每次断电时候串口打出的信息都在同一个位置?

楼主:
是啊,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多试几个系统

楼主:
试了几个系统都是这样,BBB的芯片是AM3359。

网友B:
启动log看下

网友C:
有些外设没有 检测通过     重点查 tps65217-bl

网友D:
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   系统起来  进不了桌面

网友E:
最后发现是存储里面放的东西太多了    只能远程登录进去删除超大文件?

网友F:
没刷系统到emmc或者sd卡

网友G:
下载官网的最新的emmc flasher

网友H:
烧录好sd卡后,插板子使用

网友I:
到官网去找最新的系统镜像

网友J:
beaglebone black可能烧坏了

网友K:
beagleboneblack能否完全脱离之前的系统

网友L:
跟着官方的说明来,到官网去找最新的系统镜像

网友M:
真不知道你问的什么问题?

网友N:
一般情况下,beaglebone black自带系统

网友:
安装文件系统了?

网友F:
或者sd卡中无程序

网友K:
应该不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J:
如:短路,引脚接高电压等!

网友L:
不知道你 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I:
用Debian 8.2

网友M:
bbb板子上自带2G eMMC坏了啊

网友H:
彻底不用板载mmc了。

网友:
已经挂载好了nfs系统?

网友N:
reboot重启系统

网友G:
刷主板mmc里的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