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数据寄存器赋值

楼主(2020-02-08):
端口A的,好多例程里都是GpioDataRegs.GPBDAT.all &=0XFF00,为什么不用GpioDataRegs.GPBDAT.all =0XFF00

网友A: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FF00 是对低8位赋0,高八位不变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FF00 是低八位赋0,高八位赋1
多看看位运算

网友B:
这样不改变高八位的数值,保障操作不失误

楼主:
哦,我再看看,先结贴了,多谢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