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比较了解高速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0-02-08):
谁比较了解高速运算放大器

网友A:
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

网友B:
频响,压摆率,驱动电流,平衡输入输出

网友A:
高速运放一般指带宽大于50M,特点高带宽,高压摆率。低噪声,低失真。

网友C:
这个也与制造工艺有关。低压低功耗的运放一般用CMOS或BICMOS工艺,高速用双极型工艺。

网友B:
主要在带宽,全功率带宽和压摆率,与普通区分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几位

网友D:
高速运算放大器 是什么?

网友E:
±100V高速运算放大器哪里有?

网友F:
高速运算放大器为什么要在正负电源端加电容?

网友G:
运算放大器的类型有哪些?

网友:
选择运算放大器关注哪些性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

LM324 LF347 OP07 TCL7650之间的参数差别有哪些

网友I:
几种常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性能参数

网友J:
怎么样在电路板上识别集成运算放大器

网友K:
楼主需要什么样的放大器

网友H:
推荐你用LM4562

网友D:
它与一般的放大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J:
求助比TL084更高速的运放!

网友E:
高速宽带运放芯片是如何判断呢?

网友I:
有没有高频的运放芯片?

网友F:
高速运算放大器OPA656的原理及用途是那些?

网友L:
还是不错的资料呢。

网友G:
怎么选运算放大器啊?

网友K:
这个也有很多的种类可以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

与LM358参数一样的高速运放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