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rintf函数

楼主(2020-02-08):
picc下如何实现printf函数,包括sendch和getch还有UART的init(),最好有源代码

楼主:
没有告知具体步骤也可以

网友A:
好像得调用stdio.h并将串口重定向

网友B: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yte;
}

unsigned char getch(void)
{
        while(!RCIF)
                continue;
        return RCREG;
}

unsigned char getche(void)
{
        unsigned char c;
        putch(c = getch());
        return c;
}

我是18F4550,里面如果有跟你寄存器名称不一样的自己查找改一下

网友C:
请问这个串口重定向应该添加在哪个文件下呢?

网友B:
一般重定义这几个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