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吗?

楼主(2020-02-08):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吗?

网友A:
晶振,还有就是看你怎么编写程序了

网友B:
看你选择什么晶振了

网友C:
除了提高晶振频率, 还有很多编程技巧.
比如优化算法, 合理利用硬件资源, 定时器

网友D:
能用整数不用浮点,采用好的算法

网友E:
用空间换时间了。

网友F:
算法上也需要多优化的。。

网友G:
记住一点,把常用到的函数,数据复制到RAM里面运行,可以调高速度。此外,优化也很重要,CCS支持四种优化等级

网友E:
那就提高其运行的频率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