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上怎么定义一个可变长度的数组?

楼主(2020-02-08):
有个压缩算法,在windows下运行是完全OK的,但移植到DSP下,遇到内存问题,下面我大概说下问题结构:
大概有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_COMPRESSED_DATA_
{
  int width;
int height;
BYTE  m_Data[0];      // 压缩后数据
}COMPRESSEDDATA,PCOMPRESSEDDATA;

移植到CCS上编译,BYTE  m_Data[0]报错;
我改成BYTE  *m_Data; 编译通过,运行用监视器发现m_Data的地址显示
“cannot read memory at 0x00000001:memory is not present”

请问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还是别用变长的吧,定长的也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B:
再说现在编译器支持C99的不多

网友C:
程序在DSP下也是一样的,和普通C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定义了指针,声明引用时必须初始化。

网友D:
用固定长度的数组也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数组长度定义一个比较大的值,然后可以用strlen()获取实际长度(不能用sizeof)。

网友E:
程序是分块压缩,用来存储压缩数据,每块压缩出来的大小都是不相等的

网友F:
可变长度数是什么含义?

网友G:
压缩算法是压缩数组吗?

网友G:
这个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H:
更改数组的数据吧。

网友I:
struct _COMPRESSED_DATA_是什么含义?

网友J:
这个可变数组不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K:
怎么不使用外部存储器呢

网友L:
每次使用的时候都初始化一下。

网友E:
能够减小RAM的占用空间吗?

网友M:
压缩的实现方案呢?

网友N:
C语言的数组是固定大小的

网友O:
平常我们c编程的时候数据长度都是固定好的

网友P:
语言可变长数组实现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Q:
可变长数组是C99标准中加入的

网友R:
不支持C99的这一特性

网友S:
在有的编译器中数组在定义时用的必须是常量,

网友T:
好像C99通过了数组定义时用变量

网友U:
C语言怎么实现可变长度字符串?

网友V:
么输入任意长度的一个数组

网友:
数组在创建时长度已经确定了

网友P:
数组的长度可以由某个非 const 变量来定义

网友N:
以用一个变量来定义数组大小

网友O:
没有听说过c还能实现变长数组

网友T:
有的编译器还不能这样做

网友U:
怎么用C语言定义一个无限长的数组?

网友R:
可以声明可变长度的数组

网友:
创建后也无法更改数组的长度

网友V:
声明带有一个变长数组参数的函数?

网友S:
有的编译器里其实也可以用变量的,只是不推荐使用

网友Q:
编译器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