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外部存储器

楼主(2020-02-08):
如何选择DSP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A:
DSP的速度较快,为了保证DSP的运行速度,外部存储器需要具有一定的速度

网友B:
这个要求的太多了,楼主网上搜搜吧

网友C:
这个注意存储器跟DSP的连接方式的吧。

网友D:
感觉这个问题怪怪的,这应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吧,把你的需求说出来自然会有人给你建议

网友E:
这个主意存储的空间大小的吧。

网友F:
外扩程序存储器?

网友G:
本身有32K的FLASH程序存储器

网友H:
外部Ram、E2ROM、Flash?

网友I:
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网友J:
楼主是要选择EEPROM?

网友K:
内部32K的Flash不行吗

网友D:
可以通过PS、DS和RD/WE线进行程序和数据存储器的扩展

网友L:
按读写速率分Ram>>E2ROM>>Flash

网友M:
TI的外部存储器很多。

网友F:
现在flash芯片速度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