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没有程控放大的芯片

楼主(2020-02-08):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A:
但是3.3V/1.8V电源和GND之间都是相通的。

网友B: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ths7530.html

网友C:
有啊  像TI的VCA系列  都是压控放大器 比如VCA810,VCA822等等

网友D:
而且增益可调范围也很宽  这些芯片挺受欢迎的

网友E:
补充一点知识点   呵呵

放大器:用来放大或缩小信号的装置;
增益:既然是放大器,就一定要有增益,大于1或者小于1,当然也可以等于1;
程控:就是使用程序来控制放大的增益,也就是放大倍数。程序怎么控制呢,使用单片机通过键盘输入放大倍数,单片机输出相应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DA变换,换成模拟电压信号,使用这个电压信号来控制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网友F:
程控增益放大器必须通过键盘输入放大倍数吗啊?可以通过程序自动改变增益值吗?

网友G:
程控放大芯片的我用的比较少,没有啥好推荐的。

网友H:
有些MCU内部就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网友I:
TI DAC8802程控模块

网友J:
CA3130 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

网友K:
AD603的程控放大芯片

网友L:
http://www.ti.com.cn/?family=analog&familyId=1614&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网友M:
AD8370 放大器

网友N:
CA810程控放大器

网友O:
用模拟开关+宽带放大器的方法

网友P:
比如OPA656,AD8039之类的

网友Q:
可以参考VCA810的数据手册上的电路

网友N:
程控放大与与衰减模块

网友R:
一款TI公司的程控增益放大器芯片,性能良好

网友S:
精密双运算放大器 LM4250

网友T:
可看下LMH6502。

网友U:
OPA847,OPA657

网友V:
比如PGA203、PGA206、PGA280等。

网友W:
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搜索,AD603可以做到30MHz左右

网友X:
在通常的比例放大电路上,反馈电阻用模拟开关做切换形成通路。

网友T:
这个在网上自己选择就行。

网友M:
自动增益芯片网上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