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算出小数?

楼主(2020-02-08):
官方例程之中用ADC10对温度传感器进行采样,转化,公式如下: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IntDegF = ((temp - 630) * 761) / 1024;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用公式算出来的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都是整数,为什么?怎么算出小数?

网友A:
IntDegF = ((temp - 630) * 76100) / 1024;

网友B:
取整就会把小数部分取出来

网友C:
这个要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D:
楼上上的方法的确不错,dsp作整数运算要比小数的简单。

网友E:
前面定义的INTDEGF TEMP 和 INTDEGC 都是LONG

网友F:
看看类型,貌似转换错误了吧。

网友G:
该方法非常好的,若是允许浮点型的数据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H:
要定义好float的类型吧,如果是双精度可以double

网友I:
跟数据类型有关系的

网友J:
可以放大再缩小处理。

网友K:
结果跟输出也有干系的。

网友L:
这个使用的不同类型的数据。

网友M:
怎么定义的类型?都是整型数据吧。

网友N:
这个应该在计算之前加上(flaot)

网友O:
double或者float才能产生小数的。

网友P:
是数据类型有问题么??

网友Q:
定义数据类型的时候定义成float或者double型就行

网友R:
定义数据类型 然后计算的时候需要如何处理我忘了 好像也需要加个小数点啥的 比如1写成1.0

网友S:
难道不能允许浮点型数据吗??

网友T:
看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M32那就直接用浮点数好了。如果是STM8,一旦动用了浮点运算会占用海量宝贵的程序存储空间,用沙发的办法,定点运算,又快不占用多少空间。

网友U:
这样做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V:
可以用移位的方式啊

网友W:
用dsp就好了

网友X:
感觉普通单片机承受不了

网友Y:
这样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