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2-08):
设计了一块板子,STM32F103C8T6,串口通讯。
运行时发现可以接收数据,能进到接收中断。
但是数据发不出来。

楼主:
我主程序循环发0x55;
用示波器观察,TXD0有波形,RS2321_TX也有波形。
可是串口助手没有数据显示出来

网友A:
电路图看下

网友B:
TX波形对的话,说明程序没问题,那就只能是232电平转换芯片、连接电缆、PC串口的问题了

网友C:
先检查232输出是否正确。

网友D:
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的对不对

网友E:
能进接收中断是一回事,接收数据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你的数据接收正确吗?

网友F:
串口助手HEX显示选中了吗?

网友G:
有时候可能是串口接受软件的问题,可以尝试退出软件、拔出设备后重新插入打开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H:
分块确定问题所在。用一块好的板子,接入你的PC、串口线、串口助手,确认它们是不是好的。把你这块板子接入其他已经确认是好的的PC、串口线、串口助手中,确认你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楼主可以做一个ST——link,直接烧录固件,USB 有了,还有串口

网友J:
可以考虑下,仿照ST的电路,用的也是C8T6

网友K:
看下是不是232问题,这种问题很好调试的。

网友L:
用示波器看看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L:
也有可能是串口线的问题  把串口线的发送和接收短接   自己收发试试

网友M:
能进入接收中断 说明收到数据了 啊

网友N:
用示波器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O:
能发现卡在哪里了吗

网友P:
能进入发送数据的函数里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