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L152R8超过32KB之后代码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20-02-08):
STM8L152R8超过32KB之后代码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 STM8L152R8 做的一个项目,这颗芯片FLASH应该是 64KB,IAR查看 lnkstm8l152r8.icf 文件,有如下定义: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 [from 0x10000 to 0x17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17FFF];

但是,我在程序中,如果编译代码超过 32KB,则编译出错

网友A:
提示什么

楼主: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8986 bytes in <[0x008000-0x00f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7f80).

网友B:
调高优化级别?

楼主:
代码量控制在32KB以内,则可编译通过。

楼主:
在项目设置, Optione->Target->Device 选择 stm8l152r8; stm8l152.h 中,选择 #define STM8L15X_HD
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导致此错误?

网友C:
会不会买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D:
我遇到过程序里有数组类型定义小了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了“__huge”就不会出错。

网友E:
数组这么加可以,不过我用的数组比较少,函数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F: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8986 bytes in <[0x008000-0x00f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7f80).
是不是没有**彻底。

网友G:
这个问题真的要考虑是不是没有**彻底,32k是没有**的使用大小

网友H:
为什么会这样,是代码过长吗

网友A:
你没有licence!

网友I:
估计芯片容量就是32K

网友C:
不排除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J:
编译的时候提示你使用了多少资源了啊

网友K:
说芯片问题的都扯到哪里去了,明明是编译期间就出了问题,还没有烧写呢,这跟芯片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rom根本没关。

网友L:
IAR经常bug,有的地方就是改一点点就编译不过。有些模块因为已经编译过了但是源码没变就不重新编译。把所有过程文件和目标文件都清空再编译就有另一番新气相了。

网友M:
这问题是挺奇怪的,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A:
IAR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N:
习惯了keil 这个限制很让人恼火

网友O:
32k应该是和大工程了吧

网友P:
是不是空间不够用了的的意思啊

网友Q:
flash是不是不够用了 啊

网友R:
就是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S:
妥妥的空间不够用

网友T:
看报错的应该是flash不够用了

网友U:
我没有使用过IAR FOR STM8,我只用了COSMIC, 但这个问题绝对是memory model没有选对,默认一般都是small的模式,若要编译超过32KB的STM8,你必须选择带有large或者far等字眼的内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