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怎么办

楼主(2020-02-08):
我在用SPI2BUF传入数值时,本来要传入的是0xcf,但是在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传入byte的值的确是0xcf,但是SPI2BUF= data; 之后SPI2BUF变成了0x5f,请问一下这要怎么办

楼主: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data)
{

    SPI2BUF = data;
    while(!IFS2bits.SPI2IF);
    IFS2bits.SPI2IF = 0;
    temp_data = SPI2BUF;
    return SPI2BUF;

}
这个是代码,不知道这么写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代码是对的。

网友B:
值还能传错吗?奇怪,只要你初始化正确,传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值的。

网友C:
SPI2BUF变成了0x5f,你是用的SPI_RW读取的吗?

网友D:
要看发送出去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E:
建议下次题目列清楚一点~ 有人看及回覆机会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