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由LM339构成的双限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20-02-08):
如下图所示电路图,有哪位大神帮忙讲解一下他的原理吗?

网友A:
完全不懂就没办法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懂就没办法解释了。

是我的理解得不到右边的电压传输特性。
比如:当VI大于VREF1,小于VREF2时,(假设上端比较器为C1,下端比较器为C2)
由于C1正端电压大于其负端电压,所以C1输出高电平,所以C1的输出级三极管导通,这时输出电压Vo不是输出低电平了???
为什么右边的传输特性曲线在这个范围内是高电平呢?请回答,谢谢!

@戈卫东 :好吧,我反应过来了,我把输出级的三极管输出高电平理解成了该三极管的基极为高电平。 谢谢!
输出高电平,输出管是关闭的。最基本的东西你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的理解得不到右边的电压传输特性。
比如:当VI大于VREF1,小于VREF2时,(假设上端比较器为C1,下端比 ...

由于C1正端电压大于其负端电压,所以C1输出高电平,所以C1的输出级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的OUT端是开集极,两个OUT并联等于是OR闸。楼上讲的有道理。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这是对过高和过低电压都进行监控的,  区间检测功能

网友D:
两个或多个OC/OD输出连接在一起形成的是 与逻辑,其中一个输出为低,即内部输出管导通,拉低输出电压。只有两个比较器都输出为高时,总的输出才为高电平。不能用作实现 或逻辑 。

网友E:
集电极开路输出,电流输入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