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2-08):
这是一个错误的范例。。

网友B(点评):
此范例没有原则性错误。在无具体应用背景下,其适用性也无从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替代R2则为有源,在此R2不接则为无源。R2是錯误的楼上有讲。

哥,R2不接,不是为标准的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吗?
左边部分为无源二阶带通滤波器+右边运放(有源部分),一起组成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不是这样理解???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错误的范例。。

是不是要把R2去掉呢?这是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上的一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把R2去掉呢?这是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上的一个例子。 ...

AVF有限制。高于某值这个电路是振荡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R2不接,不是为标准的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吗?
左边部分为无源二阶带通滤波器+右边运放(有源部分), ...

R2不接是标准的一阶无源带通滤波器,只是后面加了一级缓冲而已。
顶楼的图是典型的二阶Sallen-Key有源带通,别听坐在沙发上面那个姓戈的白吃胡说八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2不接是标准的一阶无源带通滤波器,只是后面加了一级缓冲而已。
顶楼的图是典型的二阶Sallen-Key有源带通 ...

真会讲话,带通滤波器还能有一阶的

带通滤波器最基本的单元,至少要有1个pole,而每个pole都是二阶的,所以带通滤波器只能是2n个--即偶数个阶数。

网友A:
找本靠谱的教材好好看看。
别看元件差不多就认为是滤波器,像某个傻子那样。

网友B:
to LZ:

这是一个有源二阶带通滤波器,理论上只要放大器增益小于一定值(此例为3)就稳定。

此例中R2是反馈电阻,由此可得到较高的Q值。而若取消此电阻,那么其Q值相当有限。

网友A:
这个图,你需要知道如何获得R/C/AVF的取值,才能叫滤波器。

网友D:
这里有篇**讲得很清楚,楼主可以去看看。
https://www.electronics-tutorials.ws/filter/sallen-key-filter.html